[SMI] SM2258H 跑RTD 设置

楼主(2021-11-27):
请教各位高手,2258H要怎么跑RDT呢?我跑成功后没办法加入坏块呢?用2258XT里的参考RDT能成功。但2258H没有这个选项呢,选参考RunTime不能成功

网友(2023-05-18):
又是神仙主控,我的一个2258G 也这毛病 写不进去

网友:
pretest  应该选3吧

网友:
应该有rdt这个选项啊

网友:
2256k也没有rdt选项,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