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无奖刮刮乐~闪迪ultra TF卡套皮?招标产品。

楼主(2021-11-27):
某个项目监控摄像头的招标产品,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公司中标了,来的这种卡。当时刚好有多的,我拿了两张。当时以为捡大便宜了,现在发现是捡大便了,宜没了。

不过倒是挺耐用,我也放监控用,用了一年了,我的监控挂b了,卡还没挂。大概5天一个循环写入,也就是大概73个循环,写入量584GB

刮开见真相,参数没问题,速度也就不期望了 。就是套了个闪迪品牌而已
wechat_upload163798513961a1ab7387c2b
wechat_upload163798514061a1ab74cfbbd
wechat_upload163798514161a1ab75cf57f
wechat_upload163798514361a1ab7736381
wechat_upload163798514461a1ab787e313
wechat_upload163798514561a1ab79a7b25
wechat_upload163798514761a1ab7b293b8
wechat_upload163798514861a1ab7cae24b

楼主:
还有个金士顿,也是招标产品。。。。。。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了,这个看起来倒是原版原漆
wechat_upload163798535661a1ac4c6c378
wechat_upload163798535761a1ac4db7ffa
wechat_upload163798535861a1ac4ec6d7c
wechat_upload163798535961a1ac4fc673e
wechat_upload163798536161a1ac51a3651

网友:
招标来的肯定是最便宜的那个

网友:
那个ULTRA假卡
闪迪的SN码不长这样的

网友:
金士顿也刮刮看……

网友:
那个金士顿的,我感觉像东芝的,可以用手机软件测一下便知

网友:
背面的像那个闪迪的一样样子激光标的就绝对是假的了,应该是一家比较大的厂做的,很多卡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两个都假卡

网友A:
中标的一般是最便宜的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标的一般是最便宜的哪个

带单纯了。。

网友B:
还行,虽然假,至少还是拿C10的卡去COPYC10的,而不是拿C6甚至是C4的低速卡去坑人,多少也算是标界良心了
没记错的话,好像你发贴说过这摄像头你有两个,然后目前是因为自己升级错固件坏了一个,不知道提取好A的编程固件写入坏B能治不,建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虽然假,至少还是拿C10的卡去COPYC10的,而不是拿C6甚至是C4的低速卡去坑人,多少也算是标界良心了:t ...

ab都修好了,提取了a的改了序列号和验证码。然后写入b里面去就好了。但是装回去a的时候,芯片装反了,冒烟烧主板了。。。。到最后还是只剩下一个摄像头。

网友:
流氓!非给人家脱衣服!

网友:
金士顿也是假的~这种假卡一般都是批量的,原本是啥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