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现在新买固态硬盘上都预装有系统,可是只能用一次,能在新硬盘装机前

楼主(2021-11-27):
请教高手老师:现在新买固态硬盘上都预装有系统,可是只能用一次,能在新硬盘装机前把它复制下来保存以后再用吗?它是什么原理能一装机就自动解压呢?谢谢!我不懂在这里请教!

网友:
直接用ghost 备份分区

网友A:
现在新买固态硬盘上都预装有系统

应该是商家按用户要求预装的吧?我在某东买了好多次自营的SSD,从来没有系统。

网友B:
基本上都会重新分区,不然就是请卖家分区或装系统,一般新的硬盘啥都没有!

网友C:
新品牌机第一次开机前外接硬盘,用外接盘里的PE系统把新盘里所有东西GHOST出来,就算满足你要求。然而没有卵用,你只是GHOST出来了一个系统,系统在微软官网都是免费下的,其他国产系统各家官网也都是免费下。另外单独购买的固态硬盘从没听说带系统的,都是未指定硬盘格式的空盘,需要diskpart或者其他软件工具设置过才能用。

网友:
自己安装也很方便的随时可以更新

网友D:
全新的固盘为什么会有系统?卖家怎么知道你要win10还是win7?遇到过一个卖家,买个新盘发过来是有系统的然后质问他,一开始还不承认这是退换货的,后来又发了一个全新未分区的新盘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商家按用户要求预装的吧?我在某东买了好多次自营的SSD,从来没有系统。 ...

老师:是拼多上的,卖家根据你的要求,可以预装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都会重新分区,不然就是请卖家分区或装系统,一般新的硬盘啥都没有! ...

老师:拼多上就可以根据买家的要求,预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品牌机第一次开机前外接硬盘,用外接盘里的PE系统把新盘里所有东西GHOST出来,就算满足你要求。然而没有 ...

老师:拼多上卖的就可以根据用户要求给预装系统。他这个系统装在新盘里,你只要装入电脑一启动,它就自动给你安装好系统了!我就是觉得如果把这个系统留下来,今后系统坏了可以自己再装!这样自由一些。如果GHOST那只能装在这个电脑里面,稍为一改动就用不成了!所以才有这个想法!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雨林木风XP5.6版本,我想用它一个盘里面装双系统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新的固盘为什么会有系统?卖家怎么知道你要win10还是win7?遇到过一个卖家,买个新盘发过来是有系统的然 ...

老师:现在拼多上卖的硬盘都可以为买家预装系统的。当然也可以不要装的也有!

网友:
只有二手盘或者DIY盘商家才会给客户预装系统吧,也就给客户GOST一个系统而已,要是自己连GOST个系统都不会那就别想复制保存再次使用了,还是找个懂的来搞吧

网友:
下载一个dism++软件,把硬盘插到别的电脑上作为从盘,打开dism++软件,上面选中对应盘符的系统,上面菜单恢复功能/系统备份,选上可启动那个框
备份完可以用释放映像功能释放到新盘上,释放时候选中添加引导就行,相当于ghost备份一样的,不够ghost太老了,备份出来有些会有问题,这个不会
商家装好的系统里面一般都会有乱七八糟推广软件,还是自己到微软官网或者msdnitellyou下原版系统装比较好

网友:
一般都是在网上找口碑好的精简版win10,我是用twm000的。只要安装的时候用安装器安装,要求重启的时候不重启直接关机,再把硬盘给你,你装机就可以接着安装

网友:
gpt分区的有个efi引导分区,直接复制c盘不管用,需要预留efi分区并重建引导

网友E:
二手盘吧,新盘都是没开封的,怎么会有系统??

网友:
整盘克隆到其他硬盘  保存为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手盘吧,新盘都是没开封的,怎么会有系统??

拼多上的。你上去看就知道了!但是是不是二手的无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品牌机第一次开机前外接硬盘,用外接盘里的PE系统把新盘里所有东西GHOST出来,就算满足你要求。然而没有 ...

老师:拼x上的。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分区和预装系统,但是只要你装上电脑一启动,就安装上了!我是想先把它复制下来,今后系统坏了自己装方便。如果GHOST的话,受很多限制!另外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雨林木风ys5.6版本的XP,我想用它装一个分区内双系统用。现在网上找不到了!因为网上介绍只有这个版本可以装成功!谢谢

楼主:
我上午回复各位老师的都没有了,怎么回事啊!现在我在这里统一回复:拼xx上的就是可以预装系统和分区的。当然也可以不装。至于上面的是不是二手货,我不知道了。但是网上买的都说是正品。我是想先不装机,把它挂在其它电脑上,复制下来保存,这样今后系统坏了就可以自己装。因为GHOST的话不能用在其它电脑上!所以有这个想法!
      另外不知道那位老师有雨林木风ys5.6版本的XP系统。想讨一个不知道行否?我是想学一个分区上装双系统。因为老东西只能用XP系统没办法。网上视频讲的就是用这个版本才能装成功,因为我不太懂电脑,只能照着网上老师用的版本找!   现在网上很难下载到这个版本了!其它版本我自己有,可是里面没有老师讲的要改的那个文件,因为要改动那个文件里面的名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