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捡一个JADO后视镜式的行车记录仪残体,有点小收获。

楼主(2021-11-27):
周六上班,路过修车行,捡到一个后视镜式的行车记录仪的残体,没有显示屏、没有镜头,看到电池没鼓,有一块板子,一个小扬声器,就捡回来了。
前部。

商标。2017年的,还不算老。

顶部,万万没想到,还有两张卡。

一张SIM卡,应该是流量卡,这个行车记录仪有GPS功能,一张32G的TF卡。

找出一个读卡器

插到电脑上,可用,小惊喜。

卡里的文件夹,里面的文件都是行车记录影像,清晰度一般,没什么用。

格式化。

再看看板子和电池

板子另一面,粘有散热铝片。

拆出的所有东西。

虽然32G的TF也没几个钱,但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
谢谢围观!

网友:
主板应该还带个flash或者emmc

网友:
32G卡都被修车小哥嫌弃的年代

网友A:
赚了赚了,我16G卡还在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赚了赚了,我16G卡还在用呢

又不是拍电影,只要出事那三分钟影像就可以了,用4G都够了

网友B:
非常可惜,这个行车记录仪应该是安卓系统,但是没屏幕也没法用了

网友:
内存卡就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可惜,这个行车记录仪应该是安卓系统,但是没屏幕也没法用了

接数据线,走ADB投屏。
我反倒觉得流量卡才是赚的,只要车主不挂失或者平台不限量,那种十几块的上网卡买一个插上随便嗨

网友(2022-02-22):
楼主:主板买我折腾如何?

网友:
机关用车,带有定位回传功能,方便车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