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EP-TA200充电头拆修

楼主(2021-11-27):
我上一个帖子拆的那部三星S7e手机自带的充电头,有点小问题了
数据线插进去后,还要往里再推推才有输出,拆开看看

插脚是这样与电源部分连接的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上面还有两处卡扣,拆它费了一些功夫

电源板部分,这个变压器挺大的

看了别人拆的,跟我拆的这个还有点不同,
我这个除了变压器那,基本上没打胶

USB口有塑料罩子包着

背面。补焊了一下USB口那,后面的电源输入触点那多填了一些锡。
问题算是解决了

涂了一些704胶水固定一下电容和变压器

胶干的差不多了,上电测试一下都正常了。
这个充电头最高功率只有15瓦,
16年还算快的,现在连入门都算不上了

把盖子装回去。拆的时候暴力撬了,缝隙和撬痕还是挺明显的

被我拆过的两兄弟。虽然代工厂家不同,三星这个是东洋代工的,LG的是奥海。
但里面的结构方案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又拆了一个山寨的华为充电头,一眼假的那种。这个里面就有配重块。不过用料不算特别差吧,拆掉配重块,填了一些704又装回去准备拿来给小台灯供电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也有一支卡夫特704白胶,为什么一星期都不干,难道是假货?还是有什么使用技巧?

网友:
这个居然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也有一支卡夫特704白胶,为什么一星期都不干,难道是假货?还是有什么使用技巧? ...

可能天气冷会干的慢些,而且这个胶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放太久的可能就变质了。
虽然都叫704,实际上在售的有三种型号,你看看没有没有买对型号。一种是像牙膏一样半粘稠的,一种是流动性比较好的。前两种硬度强度、绝缘、导热性能都一样,只是状态不同。还有一种干了还是有点软,但导热和绝缘性能比前面两种更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天气冷会干的慢些,而且这个胶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放太久的可能就变质了。
虽然都叫704,实际上在售 ...

我这种就是流动性太好,又不会干!

网友:
这个用的是平面变压器,有点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种就是流动性太好,又不会干!

我帖子里用的这种704还是在卡夫特的官方旗舰店买的,选的也是流淌型的,因为涂这种东西,它自己会流到缝隙里比较好用,这个天,差不多2天就干了。
你先看看是不是真的,再看看过没过期吧,这东西假的和过期的都不好用。

网友:
这板子真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也有一支卡夫特704白胶,为什么一星期都不干,难道是假货?还是有什么使用技巧? ...

我能不能猜猜,你的是704硅脂

网友:
真货,坚定完成,我就用这个,够了,不用太大电流,相当稳定,非常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能不能猜猜,你的是704硅脂

704RTV硅橡胶

网友:
正品,做工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帖子里用的这种704还是在卡夫特的官方旗舰店买的,选的也是流淌型的,因为涂这种东西,它自己会流到缝 ...

我的理解是,所谓干了,应该是不粘手吧?
被固定的两个物体不会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4RTV硅橡胶

看我的,

楼主:
一般都是买704\704B\704BL\704NB,大体都差不多,绝缘性和状态有的差异,另外它的保质期只有9个月左右,比其他胶水要短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所谓干了,应该是不粘手吧?
被固定的两个物体不会移位

看你买的哪种,绝缘和导热性能好的那种干了以后,用力戳还是会粘手的,常见的型号一般的干了就发硬了,不粘手,用力扯的话还是会移动位置,因为它本质还是硅胶,没有环氧树脂类型的胶水硬 粘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买704\704B\704BL\704NB,大体都差不多,绝缘性和状态有的差异,另外它的保质期只有9个月左右, ...

天啦,你们买得好贵哦,我的才2块多

网友:
不过现在貌似看了一下,我买那家标的7块了

网友:
充电头做工确实不错,瓤是阿富特代工的,外壳+总装是惠州东洋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