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做个WCH-Link 可调试ARM和RISC-V单片机

楼主(2021-11-27):
前一段时间买了个CH32V103 RISC-V单片机的开发板
由于是RISC-V架构没有相应的调试器,就顺带买了WCH-Link调试器
在使用的时候就发现官方的WCH-Link体积有点大
再加上WCH-Link可以切换到ARM模式调试ARM的单片机
还带有一个虚拟串口
随即就想着自己画块板子,用来代替ST-Link,
官方的WCH-Link原理图、固件、使用说明在官网都可以下载到
http://www.wch.cn/bbs/thread-71088-1.html
参考官方的原理图几乎没有改动,只是将接口改了TYPE-C

将PCB板画好,电路很简单,元器件也不是很多。

然后就是打板,找相应的元器件。
主要就是买了个CH549G,别的小电阻电容啥的自己都有,打板免费。
将东西准备好准备焊接,一次焊接三块电路板。

焊接好,清洗过后的样子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选择了个紫色的
下面就是下载固件,下载固件的方法在 WCH-Link使用说明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由于买回来的单片机里面是空的,上电会直接进Bootloader进行USB下载
如果已经刷了固件或者要升级固件,在上电之前需要将单片机下面的JP1短接再上电
注意一下选型啥的,选择好固件路径就可以了

切换ARM和RISC-V模式需要在上电之前将TX和GND短接
直到蓝色的灯亮起来或熄灭就可以了
空闲时蓝色灯常灭为RISC-V模式,空闲时蓝色灯常亮为ARM模式
到此,一个WCH-Link就做好了
先来测试一下串口收发,用两个WCH-Link交叉连接

先用常用的9600和115200测试一下看看

没毛病,再试一下软件最高的1382400看看

可以,下面来测试一下STM32F030和GD32F303两款ARM架构的单片机

再来试一下WCH自家的CH32V103 RISC-V架构

必须也没问题
对比一下原厂和自己的

PCB、工程文件、固件等一些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P8IsFQYKRD82fJslzGJOg 提取码:XDZZ

PCB、工程文件、固件等资料

网友:
路过不错过,开源顶一下!

网友:
非常nice,沁恒开放程度也是666

网友A:
大佬威武。哪天也去白嫖块PCB。另外,CH549G正常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威武。哪天也去白嫖块PCB。另外,CH549G正常多少钱一片?

我是4块多买的

网友B(2021-12-30):
大佬,是AD软件的吗,用不了啊,没有AD软件,大佬,有g打样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是AD软件的吗,用不了啊,没有AD软件,大佬,有g打样文件吗

直接将.PcbDoc PCB文件压缩一下发给板厂就可以了

网友(2022-02-11):
可以的,有空可以仿一个

网友(2022-03-27):
没有分,就只能给你点个赞了

网友(2022-08-02):
好东西,值得拥有,折腾折腾

网友:
老哥这设计如果用正式的PCB搭载就更完美了,欢迎试用捷配的免费打样哦

网友C:
原厂的调试器才九块九,自己做成本划不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调试器才九块九,自己做成本划不来啊

打板免费,一些电阻电容小件自己基本都有,主要就是买个CH549,4块多一个。

网友:
学习了,自己也来做一个,元件在路上,准备做成这么大点

网友:
好东西,给你点个赞.

网友(2022-09-06):
我做的混合型下载线

网友D:
请问STM32F030在哪个软件里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STM32F030在哪个软件里进行的?

使用keil,里面选择CMSIS-D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