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人菜鸟第一次开卡SM2246xt成功有感!

楼主(2021-11-27):
手里一块不认盘的2246xt 64g固态盘。以前给U盘开过卡,插卡就认盘挺简单的。这次遇到固态开卡,查资料要短接,尝试短接windows能认到1024m,开卡软件死活识别不到盘。
上个帖子请教了各位大神,@527945545大神解答了问题,可能是转接卡的问题,我的转接卡是某讯的T1移动硬盘盒子,主控jm576,搜了搜帖子,有大神说JM20329主控的转接卡兼容性最好,淘宝下单了一个,摩拳擦掌坐等收货。当天下午我灵机一动,电脑有sata和供电直接插电脑上肯定也能识别到,为什么要经过转接卡这一道,还好转接卡没发货,申请退款,打算晚上回来直连电脑试试,果然不出所料,短接后接电脑sata和供电后识别到硬盘,开卡成功。跑圈圈第一遍提示数据校验错误,第二遍就正常了,有点疑惑?

最后开卡问题成功解决,欣喜若狂,数码之家论坛让我觉得氛围特别好,对一些小白的问题,大家十分热心肠,感谢大家的帮助。

2246xt的主控,颗粒是英特尔MCL PF29F32B08NCME2 双贴,as ssd跑分 顺序写入特别低,也搞不懂是为什么,颗粒限制了速度吗?

小白还有几个问题想请各位(一些坛里搜不到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专业解答,有打赏)
1.开卡后跑圈第一遍数据校验错误,第二遍就可以正常通过,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不是主控通过数据校验识别到颗粒有坏块然后屏蔽掉了)
2.2246xt配合英特尔mcl 32g*2的颗粒( PF29F32B08NCME2),顺序写入有点低,只有110MB/s,是颗粒还是主控不给力呢?附跑分图
3.开卡软件的不同版本,在设置都一样的情况下,存不存在开出来的盘跑分有所区别(类似于amd鸡血驱动,同样的硬件,用鸡血驱动性能更强)

网友:
这个颗粒就这个速度吧,优化了寿命,所以速度就不行了吧

网友:
:lol:2246XT速度就是这样   SSD颗粒也有逻辑错误 全盘写入相当于复位一次 固件版本不同 优化不同
专业拉良家下海 入SSD坑

网友:
学习了都是从小白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