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两个18650座充

楼主(2021-11-27):
虽然不贵的小东西,还是自己动手做乐趣多,没啥技术含量!直接上图。

网友A:
有好工具就能diy好成品

网友B:
自己做然后再发个帖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工具就能diy好成品

没啥好工具,就是电钻、螺丝、丝锥、亚克力做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然后再发个帖真香

就是费时间,特别是钻孔攻丝费时。

网友A:
亚克力不用攻丝,攻丝就废了,只需要钻合适的孔径,用螺栓直接拧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不用攻丝,攻丝就废了,只需要钻合适的孔径,用螺栓直接拧最好

手上有M2螺丝和丝锥,攻了几个洞感觉还行,上螺丝比较轻松,也方便拆解。
要是没有合适自攻螺丝,拧紧后被崩裂吧?

网友C:
亚力克板打孔攻丝用的什么工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M2螺丝和丝锥,攻了几个洞感觉还行,上螺丝比较轻松,也方便拆解。
要是没有合适自攻螺丝,拧紧后 ...

不会,只要钻头直径合适,也不用自攻螺丝,普通的螺丝即可,用丝锥攻丝后感觉松松垮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有M2螺丝和丝锥,攻了几个洞感觉还行,上螺丝比较轻松,也方便拆解。
要是没有合适自攻螺丝,拧紧后 ...

或者买那种滚花螺母、注塑用的,打合适的孔,滴点502,螺母塞进去,长期有效。

网友:
这么个玩意要是花钱得花多少钱,比成品要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力克板打孔攻丝用的什么工具啊

手电钻呗,也不难钻,就是容易钻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买那种滚花螺母、注塑用的,打合适的孔,滴点502,螺母塞进去,长期有效。 ...

M2铜滚花螺母有的,就是感觉亚克力不够厚所以没用

网友D:
并两个4056可以2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两个4056可以2A充电

不需要大电流充电,18650也就偶尔换电筒里的需要充电

网友:
还弄上亚克力了,我直接是用个18650电池夹+4056的充电板的。

网友:
那个大板是苹果背夹电池拆下的?

网友:
亚克力怎么切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