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个SM2258H S0717B 的固件!

楼主(2021-11-27):
某鱼收了个480的坏盘,颗粒拆下来看是海力士3DV4的,想上2258H,没找到固件,还望大家施以援手,谢谢!

2258XT能开,但没H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吧

十分感谢,有固件就很简单了。

wechat_upload163800262861a1efc425988

楼主:
@fanallen 请教一下,对比你的帖子,怎么我的写入速度这么低,是不是关闭SLC的缘故啊?

wechat_upload163800550261a1fafea9331

楼主:
引用 楼主:
@fanallen 请教一下,对比你的帖子,怎么我的写入速度这么低,是不是关闭SLC的缘故啊?

...

果然是开启TLC直写的缘故,把SLC开启就好多了,请忽略那个4K-64抽疯的跑分,到此完美结束,谢谢大家!

wechat_upload163800649661a1fee069132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allen 请教一下,对比你的帖子,怎么我的写入速度这么低,是不是关闭SLC的缘故啊?

...

老范的是H27Q4T8LQA3R,是小die的V4,你这个是大die的V4,大die的在同容量情况下是小die的速度的一半左右,老范那个是8ce 16die的,刚好顶满SATA满速

网友(2023-10-26):
XIEXIE,有固件真好

网友:
固件再哪里?没看到呢

网友:
不懂就帮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