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角磨机软启动模块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11-27):
无意中看到这个模块, 角磨机可以低速启动, 感觉电路应该非常简单,但是卖30块, 跟便宜的角磨机一个价, 谁知道什么原理吗?

网友:
大功率电阻+延时电路+可控硅

网友:
一个ntc电阻

楼主:
你自己串个试试

网友:
我2个装有,坏了一个。使用体验还不错的,不会一下子突然抖动

网友:
我那个小电摩带软启动,启动瞬间很舒服,不会震动

网友:
不清楚,看看大神们回复

网友:
核心就是低压启动,逐渐增加电压,转速也逐渐增加。
既然低压了,想想用什么办法把电压降低就行了

网友:
不用这么贵啊,我前阵子好像16块买了一个装锯铝机上了

网友A:
直接把开关换成旋钮的调光模块会咋样?

网友:
大神都知道了,公布一下原理图,电路图什么的.....

楼主:
@qrut
专家知道吗?

网友:
基本原理不外乎缓慢增加可控硅导通角,可控硅调速电路知道吧,想办法把那个调速电位器的阻值模拟成从大到小变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开关换成旋钮的调光模块会咋样?

可控硅小了容易烧,1150w的飞机钻要用4kw以上的模块才行

网友B:
21v无刷的不都是软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v无刷的不都是软启动吗

这个是用在220v上的

网友:
我那个牧田里面完全没空间,想装都不行,除非破坏内部塑料

网友:
有可能是二极管并单硅,刚通电时单硅不导通,角磨机通过二极管供电,相当于半波整流,延时几秒后单硅导通,变成正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