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雷瓦理发器的电池不行了,电流要1A。

楼主(2021-11-27):
测试了下小电机,0.9A工作的不错,如果接4.2V,电流能上1.1A。适合18650电池用。

电池组是两个AA镍镉电池串联的,其中一个的电压比较低。

如果用一般的镍氢电池改,放电电流要够。

楼主:
充电器是3.6V的,电池组里有个防反接的二极管,也防止电池电压反向作用于电源。
再经过两个并联的3欧姆电阻限流,充到串联的电池。
在电池不行的情况下,用外接电源工作也可以。

网友:
改18650,电池耐用,刀头速度还快

网友A:
我改一节18650,加了电池盒,2串2并4007二极管,理一次发用不了多少电量,理完发取下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一节18650,加了电池盒,2串2并4007二极管,理一次发用不了多少电量,理完发取下电池充电 ...

单节18650已经电压很高了。你还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节18650已经电压很高了。你还串?

串二极管用于降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节18650已经电压很高了。你还串?

他是串联二极管,用于降压。

网友B:
我的直接换了两节镍氢的,非常的好用。

网友:
用铁锂改了一个飞利浦,,非常快。。

网友:
我手上的还在用,等电池坏了再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节18650已经电压很高了。你还串?

看楼主是18650电池上串二极管降压的两只二极管串连电池,下来刚好是3v电压。

网友:
换2只14500并联,18650原盒子怕不够装。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B:
我的直接换了两节镍氢的,非常的好用。

的确,我也这样改了。直接焊的

网友C:
输入电压3.6V?  可以直接改磷酸铁锂了,加个磷酸铁锂保护板就行,电压3.2V也差的不远,可以不损坏原来结构直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3.6V?  可以直接改磷酸铁锂了,加个磷酸铁锂保护板就行,电压3.2V也差的不远,可以不损坏原来结构 ...

哈哈,坚决不这么麻烦

网友:
69拼多多买了个6501,带两个18650锂电。我也是之前的雷瓦电池不行了才决定换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