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256G高速U盘双头type-c和type-a

楼主(2021-11-27):
前阵子一直没有,刚贴出来一批
255G高速U盘
镁光MCL
JMS901
半成品。
半成品意思就是没有外面的外壳,可以正常使用的!!!!

下面上测试图 我亲自测试(环境是nuc11pahi7的电脑用的是WIN11系统)

以上本人亲测,
实际应用速度会有所左右
如果买到实际速度不一样,
请检查下USB接口的版本

双口的持续读写会有70-80度高温,不会有影响,不会掉速!
最近芯片紧张,涨价了148,坛友来了包邮!

量大的话价钱具体谈

楼主:
G2的版型,阿里巴巴大把这种壳子,几毛到几块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G2的版型,阿里巴巴大把这种壳子,几毛到几块的都有!!!!!

壳子这么便宜,干嘛不配好装好再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G2的版型,阿里巴巴大把这种壳子,几毛到几块的都有!!!!!

貌似尺寸不太对.

G2没难么长,只能割掉后面塑料定位.

不过,也不一定够长度.

网友:
C口传输速率是USB什么版本???

网友:
整个外壳多好

网友A:
可惜不能写保护,给顾客维护电脑杀毒软件乱杀一通,工具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能写保护,给顾客维护电脑杀毒软件乱杀一通,工具就没了

写保护的只有那一个牌子的。死贵。叫什么来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的只有那一个牌子的。死贵。叫什么来着

朗科,朗科,朗科

网友:
可以试试搞透明树脂固化那种外壳试一试,不过以后拆就难了。

网友:
壳子这么便宜,干嘛不配好装好再卖呢,配好壳子的支持一个,谢谢老板

网友:
130的时候没有看到, 继续等等吧

网友D:
这价格不错,
手里一堆小容量u盘没有地方处理啊!其他坛友的小容量u盘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不错,
手里一堆小容量u盘没有地方处理啊!其他坛友的小容量u盘是怎么处理的? ...

车上听歌啊,2-4G的一个盘装一个类型的音乐。8G盘可以做系统,一个盘装一种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朗科,朗科,朗科

不是朗科,是金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朗科,是金田

但是金田不贵呀

网友:
坛友还能130买么

网友:
这速度这价格可以啊 性价比高

网友:
  弄个1T的?

网友:
想买一个,可惜没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