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牧田电池是保护板被锁死了吗?

楼主(2021-11-27):
太久没用了,找出来发现用不了,量正负脚没电压,接可调电源充到20V又试了下,还是用不了,正负脚还是没电压。
请问这种情况是保护板坏了还是亏电锁死了?听说牧田电池的保护板锁死就没救了,只能换保护板?

网友:
不是电池锁了,是放的时间太长,内部电芯饿死了,就算拆开单个电芯激活,电池续航也大打折扣!

网友:
上原充 充电试试

网友A:
拆开量啊 特别是每一组电池电压

网友:
牧田好像用非原装充电器就会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量啊 特别是每一组电池电压

拆开量了,整组电池两端电压19.6V,每组电池电压也都是3.92V,但是正负插脚还是无电压。。。

网友B:
原装充电器可以激活码?

网友:
电路板锁了,只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充电器可以激活码?

原装充电器找不到了,我用可调电源充的电。激活的原理是什么?没有原装充电器的话,可以自己想办法激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量了,整组电池两端电压19.6V,每组电池电压也都是3.92V,但是正负插脚还是无电压。。。
...

只能换个保护板了 国产兼容保护板就行 原装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个保护板了 国产兼容保护板就行 原装的太贵

谢谢,没换板的技术,只能出掉另买了

网友:
买块过原充的保护板换上,最好是大板。40元左右。

网友:
刚想拆一个,楼主已经拆了就省下啦。保护板居然会锁输出,还好我没拆。

网友C:
多少出,扔过来研究一下,想看看牧田和我的牧田款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出,扔过来研究一下,想看看牧田和我的牧田款有何不同

80要不?三星20R电芯量过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换板的技术,只能出掉另买了

仔细研究,应该能解决,我的手持吸尘器也是锁电池,后来让我瞎捣鼓,给解开了。。。。关键还是在电池没有拆解的情况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研究,应该能解决,我的手持吸尘器也是锁电池,后来让我瞎捣鼓,给解开了。。。。关键还是在电池没有 ...

你厉害
我是不懂电子电路,瞎捣鼓估计反而给搞得更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厉害
我是不懂电子电路,瞎捣鼓估计反而给搞得更糟了

慢慢顺着负极去缕,你会发现哪个元件把电流给限了,我估计电压应该还在,就是电流被限,再顺着被限的位置找,通常会找到信号控制元件的。。。。另外可以找个12V的电机作为负载,越过保护试试先,有时一个放电可能就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顺着负极去缕,你会发现哪个元件把电流给限了,我估计电压应该还在,就是电流被限,再顺着被限的位置 ...

直接接电芯两头有电压,可以带动电钻的,但是保护板输出还是有问题,而且打了防水胶,也不方便查,不如一出了之其实主要是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出,扔过来研究一下,想看看牧田和我的牧田款有何不同

价格还可以再谈,60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