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直流能不能给电动车充电器供电

楼主(2021-11-27):
想用两块淘汰48V锂电串联做移动电源给48V电动车电瓶充电器供电,不知对充电器高压部分元件有没有损害以及能不能足功率输出

网友:
好多充电器可以,有没有危害就不知道了

网友A:
为什么会有损害?你这个电压能不能启动充电器都成问题

网友:
要看具体的充电器供电电压范围,不具普适性。

网友B:
正常22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310V左右,100V可能差得有点多了

网友:
笔记本电源用没问题,充电器能不能用得看输入电压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22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310V左右,100V可能差得有点多了

这是100V直流啊,不是交流300V。。。。适当改一下电压应该可以。

网友C:
可以。。。我经常拿72v的车充48v,充电器就互相插充电口。不过要杂牌那些充电器,原装做工质量好的不启动

网友:
看你那个充电 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吧,估计够呛,似乎有点低,现在很多都要交流100V的,整流后会高于这个电压,怕是100V直流无法启动充电器

网友:
有的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是90v一260v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损害?你这个电压能不能启动充电器都成问题

可以启动,电瓶接近满电时候试了一下也可以充电,但是理论上开关变压器初级电流会大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经常拿72v的车充48v,充电器就互相插充电口。不过要杂牌那些充电器,原装做工质量好的不启动 ...

为什么杂牌充电器适应能力特别强?以前测手机充电器也发现好像有这个现象

网友:
很多充电器都是宽电压设计,适应全球的电压,一般80V以上就能启动,而且都是DC-DC的开关电路,交流进去首先经过桥堆变直流,所以输入交直流通用
但是根据能量守恒,输入电压越低,初级电流越高,所以要考虑初级电路能否承载

网友D:
有种充电器可以使用220V和110V的,有选择开关,这种充电器的话应该可以,不过要用220V输入的充电器那就不行了。如果不经过充电器的话,要看你的两块电池串联后的放电电流是多少,如果远远大于被充电电池的正常充电电流的话肯定不行,锂电都有最大充电电流要求的,小于这个安全充电流的话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种充电器可以使用220V和110V的,有选择开关,这种充电器的话应该可以,不过要用220V输入的充电器那就不行 ...

220v和110v通用的那种充电器,我知道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工频变压器,切换绕组,另一种是开关电源,切换到倍压整流兼容110V,但是只能兼容交流110V:sm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