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方太抽油烟机

楼主(2021-11-27):
家中一台老式方太抽油烟机不灵光了,按抽风机按键有时能启动,大多时候不能启动,此时能听到继电器哒哒的响声,但却不能吸合住,于是拆开检修。

抽油烟机的控制面板

机内的控制电路盒子
控制电路板上的接插插头曾因接触不良剪掉后直接把线头焊在电路板上了

电路板上有三个继电器、两个电解电容器、两个集成块、三个三极管等零件

这只电解电容器有点鼓包,拆下测量原220微法只有几微法了,换了一个新的电解电容后,故障排除。
谢谢观赏!

网友A:
不错,顺便清洗一下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顺便清洗一下

是的,正如你所说,用碱水擦洗了一遍。

楼主:
勤俭持家传统不能丢

网友:
99年的产品,质量还行

网友B:
线头焊在电路板?这个焊的也不怕都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头焊在电路板?这个焊的也不怕都到短路

装在盒子里,况且线头也比较硬不会相碰就没有包扎处理了。好多年下来了,没出过乱子

网友:
小故障又可以再战了,以前的质量就是牛B

网友:
这个外壳款式起码20年了

网友(2022-01-26):
油烟机要抗议了,这延迟退休居然搞到烟机头上,太岂有此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