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安规里的安全间距的问题

楼主(2021-11-27):
最近在画一个开关电源板,由于空间限制,一次侧和二次侧最近的地方只有2.8MM左右(有开槽)。找了找安规,就是要5MM以上,L和N线同样,那么问题来了:400V电容和桥的脚之间也只有2MM左右的间距,这样安全吗?

网友A:
一次测二次侧一般5.5mm无槽无隔挡安全距离,220v rms ln 2.5mm 最小空气间隔, 现今紧凑型小型开关电源为了缩小体积安全距离有时不能达到下限,这时可以开槽加绝缘隔挡片,参考很多手机充电头设计就是如此,一次测桥引脚ln引脚小间距不方便开槽时可以704之类绝缘胶局部灌封一样能达到安全标准,你这块板子比有些紧凑电源间距还大了不少,开槽的地方加隔挡片,高压输入704局部灌封就行,甚至不是高湿度应用就这样啥也不处理都行~

网友:
二楼说的对,顶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测二次侧一般5.5mm无槽无隔挡安全距离,220v rms ln 2.5mm 最小空气间隔, 现今紧凑型小型开关电源为了 ...

有你这回复我就放心用了,就是看规定和现实中好像差距太大,心里不踏实。共模电感和电容已经省了,其它元件不能再省了,压到极致了。昨天晚上已经上电试了,还好没放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