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故障救助!K2P路由器断电丢设置

楼主(2021-11-27):
闲置两年的K2P找出来用(闲置前正常的),其它所有功能都正常,唯独是一断电就出现自动恢复为出厂状态,所有用户设置参数丢失。如设置的wifi名称密码等,断电重启就丢了,没断电没事。重新刷过几次不同版本的固件了,故障依旧。

求高人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

储存芯片25Q127CSIG,正常情况下路由器的固件及用户的参数储存在这里,断电时数据保留。我的情况是一断就自动电恢复出厂设置。是否芯片周围电容电阻失效引起电压失常,至系统认为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储存芯片25Q127CSIG可能不行了,换一个

网友B:
漏油器上面的电容都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油器上面的电容都不见了?

都是贴片电容,印刷板子是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存芯片25Q127CSIG可能不行了,换一个

有教程么?不会呢

网友C:
可能是复位键坏了,一直在复位,拿表量一下,或者把网口上面的复位键拆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直接拿钳子夹坏就行,如果这样还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复位键坏了,一直在复位,拿表量一下,或者把网口上面的复位键拆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直接拿钳子夹坏 ...

如果一直在复位的话,路由器都自动复位了,还能让你正常用。

会不会存储这些数据的芯片是一个24系列的小芯片。实际上这些数据根本就没有写入。

网友E:
出不出。。想捡个漏。
就算换存储器,也要配合编程器刷底层。。

网友:
公司10多个K2P,没出过问题,帮不上忙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换掉这个Flash闪存,上编程器搞

网友:
同问出不出?有编程器和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直在复位的话,路由器都自动复位了,还能让你正常用。

会不会存储这些数据的芯片是一个24系列的小 ...

测过了,不是复位问题。我设置的WiFi名称和密码,不需要重启断电的,能保存。但一到中断要重启或拔插头再插上,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不出。。想捡个漏。
就算换存储器,也要配合编程器刷底层。。

暂不出,闲置两年找出来用的。中继增网,这货信号强而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复位键坏了,一直在复位,拿表量一下,或者把网口上面的复位键拆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直接拿钳子夹坏 ...

键是好的,它不是一直复位的。只是断电复。上电设置好,能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直在复位的话,路由器都自动复位了,还能让你正常用。

会不会存储这些数据的芯片是一个24系列的小 ...

芯片不写入数据,但刷系统固件也能刷上。刷了好几个版本试过了。

网友:
只能上编程器刷下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储存芯片25Q127CSIG可能不行了,换一个

我的K2P,用手机看视频的时候经常卡,可知道是什么情况?换过斐讯固件和老毛子的,都有这个问题,200M的宽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K2P,用手机看视频的时候经常卡,可知道是什么情况?换过斐讯固件和老毛子的,都有这个问题,200M的 ...

没人能给你准确答案,因为网络卡顿原因非常多,运营商宽带、内容提供服务器、光猫、网线、路由、固件、手机本身等,全都可能造成卡顿!建议刷机后连路由的5G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人能给你准确答案,因为网络卡顿原因非常多,运营商宽带、内容提供服务器、光猫、网线、路由、固件、手 ...

带宽没问题,千兆网线链接下载速度能拉满,固件换了两个,手机三四个都有这个问题,抖音、快手、UC小视频都会出现卡顿,不可能服务器都有问题,换了一个老百兆TP路由器,卡顿就没了,但总不能为了视频不卡牺牲带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