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随身WIFI 翻车

楼主(2021-11-27):
天天某厂店

拆开没有SIM卡槽,求教怎么补

网友:
卡槽没有怎么联网?我13块的都有卡槽啊

网友:
先把阵脚上的焊锡换成低温锡,然后补个卡槽,型号貌似c734,然后另一面拆一个电阻,短接两个电阻,具体论坛有教程。

网友:
比我还惨,我一直翻车,不过有卡槽

网友:
帖子:“也拆一款沙漠之星” 里面介绍巨详细

网友:
格行的是吧,自己焊一个卡槽好了。

网友:
410、210安卓版的一般都是横着的指示灯,中兴的一般都是竖着的,这个像安卓版的,卡槽好补焊,就怕缺元件。

网友:
获取超级密码。拆一个电阻,短接一个位置再焊个卡槽就可以了

网友:
看到第一个不插卡的

网友:
4G没卡怎么4G?

网友:
补焊一个卡槽了,最近这波出来之前,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早早早已没卡槽了!我们撸的410也就几乎只有它,只要价格合适,继续撸!

网友:
一点不翻!

这是410最稳当的车!

限时半价了......又开始了.
¥WR1iXC47XbM¥ https://m.tb.cn/h.fhkOwQD

网友:
昨天某抖直播间9.9又上车两个 这个要去掉一个电阻,用镊子捏爆就好。另外焊接选那两个近的 弄一点点锡用牙签放好位置,电洛铁戳一下就好了  卡槽淘宝买了6个,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435&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 ...

感谢分享

网友:
坐等ADB破解,能连adb又可以折腾了

网友:
210的 到手即用

¥fmVlXCwZi5Y¥ https://m.tb.cn/h.f7C5M6v

12.9 需要守株待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