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才发现,笔记本用的type-c口电源适配器可以给手机充电

楼主(2021-11-27):
才发现,笔记本用的type c口电源可以给手机充电。手机支持60w快充。应急快充,很好用。

网友:
才发现,手机用的Type-C 60W电源可以给笔记本充电,笔记本支持Type-C接口供电,很好用

网友:
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可以少带个充电器

网友A:
所有Type-C口的手机都可以吗?还是只有特定协议的手机才可以?

网友:
你知道的也太晚了吧,我五六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Type-C口的手机都可以吗?还是只有特定协议的手机才可以?

现在的手机PD至少也是10W的功率,我手机充电器还能给电脑充电,明明没有20V电压

网友:
主要就是因为pd协议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PD至少也是10W的功率,我手机充电器还能给电脑充电,明明没有20V电压 ...

我想问的是电脑的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例如电脑充电器是20V90W的,能给Type-C 的手机用吗?譬如手机不支持快充协议,最大只能5V1.5A,或是只支持到9V的qc2或pd协议,会因为协议问题不充电或充坏手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电脑的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例如电脑充电器是20V90W的,能给Type-C 的手机用吗?譬如手机不支持 ...

你自己看充电器铭牌啊

网友:
只要是c口,啥协议对不上就会用5v2a的供电,就算是短路了双c口的充电线也会把电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