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插混快充转换插头

楼主(2021-11-27):
byd dmi适用
不希望被搜到 所以没留关键字 应该是网络首拆
中间转换板靠弹簧探针连接,大电流插头靠扭簧插头对接

线序图

直流端  9孔     交流端 7孔
DC+                 L1
DC-                  N
S-                    L3
S+                   L2
CC2                 CC    (再通过4.99kΩ电阻接PE)
CC1                 CP
PE                   PE
剩余两个空缺下面是线序草图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是充电机做了适配的,高压直流一样可以充

网友:
这个在另外哪里看过,车载充电部分应该还有专用电路来切换。

网友A:
电路都在车里面了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都在车里面了这是?

没错都在车里

网友:
厉害了
大佬多拆几个

估计是重新开模成本太高了,不然没道理用转接头。

网友(2024-03-03):
大佬厉害了,这个可用小牛电车转华为大炮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

网友:
协议?充电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