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买的热得快,才用一次就锈迹斑斑

楼主(2021-11-27):
有知道啥原因嘛,超市买的,要不要退货

网友A:
要注意用。要是锈穿了,那就漏电了

网友B:
退了吧,看着危险,换成电水壶吧

网友C:
有那种真的不锈钢管子的耐用 除了线容易疲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了吧,看着危险,换成电水壶吧

洗澡的水,电水壶烧水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用。要是锈穿了,那就漏电了

我之前买的一个,用那么久,都没叫有锈的

网友:
就是品质太差,轻易锈穿孔,估计退货也要打嘴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真的不锈钢管子的耐用 除了线容易疲劳断

有介绍麻

网友D:
考没考虑过是水的问题

网友:
铁管的.有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没考虑过是水的问题

不是。其他的,就没出现这样

网友:
现在还用这个,挺危险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其他的,就没出现这样

我曾经把电水壶的加热管,装上夹子,夹在塑料桶边,接头不碰水,租房时用了有半年多,桶上半部分热,底下还是冷的。
2021了还用热的快,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把电水壶的加热管,装上夹子,夹在塑料桶边,接头不碰水,租房时用了有半年多,桶上半部分热,底下 ...

你那是嘬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把电水壶的加热管,装上夹子,夹在塑料桶边,接头不碰水,租房时用了有半年多,桶上半部分热,底下 ...

用好质量,烧水时候看好,就行

网友:
烧热水以后,断电几分钟待电热丝温度下降,再捞出来就不会生锈了

网友(2024-01-16):
316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