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电机上的齿轮掉下来了,怎么固定?

楼主(2021-11-27):
一个很便宜的锂电钻,今天出问题了,拆开看,这个齿轮从电机输出轴上掉下来了。

我给重新装上去,只要用这个锂电钻拧个螺丝,齿轮就又掉下来了。

应该怎么固定呢?

网友:
轴上敲几个孔再装进去

网友:
开个键槽!哈哈哈哈!

网友:
说明有磨损,需要换一个

网友:
比较麻烦 使劲往里砸砸 点焊点一下  ……

网友:
1. 除油后点502之类的胶
2. 齿轮顶部钻穿锡焊

网友:
五楼正解。电钻应该是过力了,要不就是电钻太便宜

网友:
都是出损招,买个齿轮重新压进去就解决问题的事情,搞得很复杂

网友:
轴细了,或者齿轮孔大了,也有可能是磨损了,砸下轴,让轴轻微印记,再装齿轮

网友:
换个带齿轮电机

网友:
齿轮是粉末合金的焊不住,最彻底的是换一个齿轮或者连电机一起换掉,应急的办法如楼上所说砸一下轴让轴变形后再把齿轮砸进去,但如果轴变形太厉害会导致齿轮开裂,或者可以磨掉1/5的轴,然后找一根和磨掉部分轴差不多粗细的弹簧拉直后穿进齿轮,再把轴敲进去,人为的做一个销子。

网友:
在端面用氩弧焊大电流点一下,有冷弧焊最好。

网友:
楼主的配图既不清晰又不全面,而且问题描述也不够准确----你说重新装回后再拧螺丝时这个齿轮又掉下来了,如果电机与齿轮箱紧密固定、该太阳轮与第一级行星齿轮咬合后怎么会掉下来呢,往哪儿掉?充其量也只会因松旷而打滑吧!齿轮掉下来的情况只能是出现在你将电机与齿轮箱分解之后,这种情况下你的电钻电机如果是D型轴与齿轮结合的话,小齿轮脱离主轴就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有不少电动工具的电机轴齿轮并不是过盈压接而是D轴套接的(也许是出于生产组装及维修更换方便快捷的考虑吧),我的充电钻中就不止一把是这样的连接方式,我拆解电钻时电机轴小齿轮经常被齿轮箱内的润滑脂与行星齿轮粘连在一起,需要单独抠出来。所以结合自己的经历提醒楼主再看一下电机齿轮与电机轴的结合方式,如果不是D轴结构,正常情况下你是不可能将已经掉下来的齿轮轻松归位的,需要相当大的力量才能压进去。假如像我的电钻一样也是D轴设计,那你这个电钻应该是出现了其他更严重些的问题,坛友们的热情跟帖也就都被带偏了(印象其他坛友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很简单,拿尖而硬的样冲在轴上冲一些小坑就行了。

网友A:
圆柱固持胶,看看哪个型号合适吧,638、648好像剪切强度最大。

网友:
从简单手段入手,不行,再加码。。。
个人认为打胶最容易,试试先,有种叫焊接剂的胶,满网都有卖,还便宜,滴上试试。反正前两天这胶粘我刀上了,费好大劲才清理干净。

网友:
把轴砸扁,再上齿轮。。。。。。。。。。

网友:
发这个侧面图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估计是有磨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柱固持胶,看看哪个型号合适吧,638、648好像剪切强度最大。

这种靠谱。胶合后非常坚固的。

网友:
重新买个海鲜牌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