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几个22寸,21寸,19寸LED液晶显示器,台式电脑,主板等

楼主(2021-11-27):
几个22寸,21寸,19寸LED液晶显示器,有小瑕疵。
整体效果都很不错。就是有横线,竖线或者黑斑点。都有底座。都带电源线,信号线。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运费25-30元

1.夏新21.5寸。LED。右上角有黑斑点,其他都很好。VGA接口。60元

3. 下面的这个是PHILIPS, 双接口,19寸LED。无底座,垂直方向靠左有一条横线。双接口。60元

几块双核主板,四核CPU的主板。
1.SOYO主板,支持3代内存。带E6600 CPU,带风扇带挡板。45元
3. 四核主板,带X631 四核CPU,主板无集成显卡。价格:70元
4.映泰主板,CPU是E3400,带挡板带风扇。40元
运费10元左右。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MP3播放器,带收音功能,有屏幕显示,功能全,可插卡,可外放,可使用耳机。非常实用!40元!
nikon COOLPIX S3相机,600万像素,3倍光学变焦。1块锂电池。一张512M卡.有相机包。80元。有充电器。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另外还有一台低档DELL 品牌台式电脑,E5200/4G/160G/DVD. 只要100元!质量特别好!电源质量也好,机箱厚实!运费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轿车应急灯,10元。灯不亮
台式电脑DVD光驱,10元
笔记本DVD刻录机,15元笔记本硬盘,160G,20元
固态硬盘120G,2.5寸。60元。台式电脑硬盘,160G:15元。250G:20元。320G:25元。500G:35元。保证无坏道!慢扫全绿!
八合一多用组合螺丝刀,刀头不会丢失。20元。还能当照明灯用,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充电的。多个显卡。
GT610,1G显存,无风扇设计,双接口。70元
GT240,512M,三接口,25元
HD4450,512M,双接口,20元
迷你有线网卡,千兆的,20元,百兆的,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几个电脑主板。

1. 映泰主板,E3400CPU,主板集成显卡。使用三代内存,带风扇带挡板。40元
2. X631四核 CPU,大主板,无集成显卡。华硕的。70元
3. 技嘉主板,B59 CPU, 使用三代内存,集成显卡,VGA口。小主板,带风扇带挡板。40元
4. 梅捷主板,E6600 CPU,主板集成显卡,使用三代内存带风扇带挡板。45元

三代内存, 4G:50元。  2G:20元。1G:10元
三台组装台式电脑

1. 120元。配置:E6600/4G/250G。
机箱可装光驱。电源质量好。使用梅杰主板,E6600 CPU,250G硬盘,4G三代内存(2+2)。整机运行稳定。安装了WIN 7操作系统和常用软件,无任何故障。

2. 小型双核台式电脑。100元。机箱小巧,使用小型电源。
FM3主板,B59 CPU,3G三代内存(2+1),160G硬盘。主板集成显卡,VGA口。无任何故障。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

3. 大机箱四核台式电脑。250元
机箱大,空间宽敞,换元件方便。X 631 四核CPU,使用华硕大主板,GT210独立显卡(512M),主板有4个内存插槽,凑成了5G内存(2+2+1),320G硬盘。这个机箱无侧板

4.DELL品牌台式电脑。100元
机箱比较薄,E5200/4G/160G/DVD光驱。
品牌机的特点是特别结实耐用,机箱比较重。使用二代内存(2+2)。不容易坏。运费40元。

电熨斗,15元。
电磁炉,60元
DVD机,40元
音箱一对10元
电热水壶 10元一个,都是好的。

网友:
哈哈,就问你买回去干什么?城里人不会要,乡下人不会玩。

网友:
4.DELL品牌台式电脑。100元
机箱比较薄,E5200/4G/160G/DVD光驱。
品牌机的特点是特别结实耐用,机箱比较重。使用二代内存(2+2)。不容易坏。运费40元。

出了吗??

网友:
LG的出了,怎么没有淘宝链接

楼主:
都在,继续出售!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Hp双核一体机。PAVILION  21-a001cx. 500G硬盘,4g三代内存(2+2).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音箱,话筒,DVD刻录机.成色非常好,21寸液晶显示器。拆开很容易。我注意到用的是笔记本内存,台式电脑硬盘。
放在桌子上不占地方,比笔记本屏幕大,速度快。支持USB 3.0
350元,运费40元,

网友:
运费是大头

网友:
运费的确是大头,一个液晶运费都占一半了

网友:
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运费高,同城就自取就好了,有几台电脑做做股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只要合算,运费是可以承受的。进口水果的价格是进价的几倍几十倍,难道你就嫌贵不吃了?
要看性价比。比如显示器价格60元,运费25元。但如果在本地100元也买不到,那么还是邮购合算。
消费观念要改变。

网友:
早出来一天就有我想要的

网友:
哇!还不错的电脑配件,都是挺老款的。

网友:
技嘉主板,B59 CPU, 使用三代内存,集成显卡,VGA口。小主板,带风扇带挡板。40元  这个在吗??有意

楼主:
32G MSATA固态硬盘。25元。全新POS机,3元一套,带说明书和充电线。
手表,30元。
挂锁,1-3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成色很好的复读机,完全正常,带电源。只要20元。播放磁带正常,也可以播放USB设备!难得!

相册5元一个

菜刀,非常锋利。10元一把。

科学计算器10元,闹钟10元

\

游戏卡,10元
漫步者音箱一套,小音箱经过改造。但音质很好。只要25元一套!运费18元。

19寸LED显示器60元,无底座,有一条小竖线,影响不大。双接口。
小型台式机电源,20元
红色小显卡,VGA/HDMI, HD 4500,512M,20元。有2块。
还有个 大的,GTS250, 512M,只要30元。
都带HDMI。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台式电脑电源,2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镀金的石英表,好用,适合手腕粗的男士。只要20元!无任何故障!
空气开关,电动车用的,5元。
话筒,5元一支。
5公斤猫粮,40元。
遥控器,主要是空调和电视机上的。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普通电源,20元一个。

挂锁1-3元一个

小型POS机,有8套,全新全套,可以用蓝牙和手机连接,可以刷银行卡。我只卖硬件,软件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公众号了解。3元一套,就这么便宜

键盘10元

蓝牙音箱,10元
熨斗,20元
EPON 光纤猫。30元一套。
电磁炉,60元一个。
DVD机,支持USB口,40元
小音箱一对,联想的,15元。
插排,带开关和电压表,2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华为光纤猫,EPON ,30元一套

插排,25元

保安头盔,可用于防护,骑电动车。20元

网友:
楼主这是要改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