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工刻板制作太阳能一体灯板

楼主(2021-11-27):
定时4小时后降到百分之十初始亮度,很稳定,用着不错,没技术含量,直接上图。

芯片用的是YX8184,详情请参照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A:
老铁,好歹介绍一下芯片和电路啊

网友B:
什么芯片这么智能啊

网友C:
怎么不提供电路图啊

网友D:
来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原理图

已上传,详情参照官方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提供电路图啊

已上传,详情参照官方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这么智能啊

YX8184,详情参照官方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好歹介绍一下芯片和电路啊

已修改帖子,有芯片型号和原理图,详细资料参照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E:
你这个板子输入应该不止4.2V了吧?之前手刻镍氢电池太阳能灯板子的是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板子输入应该不止4.2V了吧?之前手刻镍氢电池太阳能灯板子的是你么? ...

这个芯片就是单锂电供电的,以前发过手刻的板子也是这个系列的芯片,镍氢那个也是我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就是单锂电供电的,以前发过手刻的板子也是这个系列的芯片,镍氢那个也是我发的。 ...

我说的是你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应该在6-7v左右了吧?这个芯片顶的住吗?你那个镍氢电池的太阳能灯板很惊艳…算是我认知度里的DIY…昨晚查了下都是裕芯的芯片…就是电源范围有点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你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应该在6-7v左右了吧?这个芯片顶的住吗?你那个镍氢电池的太阳能灯板很 ...

基本上都是仿制的,纯小白,就是爱好,喜欢折腾,这个系列的芯片貌似都是草坪灯用的,功率不是很大的,小面积照明还是不错的,电路简单,成本低,工作稳定,新做了一个带充电指示灯的,充电闪红灯,有空装壳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本上都是仿制的,纯小白,就是爱好,喜欢折腾,这个系列的芯片貌似都是草坪灯用的,功率不是很大的,小 ...

我问的是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是6-7V你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最大4.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问的是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是6-7V你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最大4.2V?
...

手册上写的是4.2,用的太阳能板空载电压7伏多,用着没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是4.2,用的太阳能板空载电压7伏多,用着没事。

那就行我还以为必须得是4.2v的太阳能电池呢…那样就不太方便了…不过算了下还不如4056直接上单片机划算,4056拆机件几乎不怎么花钱,单片机9毛,加上MOS管下来比这个成本估计差不多了…就是单片机的低功耗得好好的配置一下…对于光暗变化估计比这个芯片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行我还以为必须得是4.2v的太阳能电池呢…那样就不太方便了…不过算了下还不如4056直接上单片机划算, ...

会软件和有电脑的当然可以,我这样啥也不会,也没电脑的还是这个划算,当初0.76元一片拿的货,自己够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行我还以为必须得是4.2v的太阳能电池呢…那样就不太方便了…不过算了下还不如4056直接上单片机划算, ...

芯片手册说的最大输入4.2V是锂电池的3脚BAT的电压,不是太阳能电池板4脚SOL的输入电压,SOL脚输入七八伏的电压没问题。还有这个芯片待机好像是4ua的电流,耗电很低,这芯片唯一缺点就是充电电流最大才600ma

网友:
高手方法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手册说的最大输入4.2V是锂电池的3脚BAT的电压,不是太阳能电池板4脚SOL的输入电压,SOL脚输入七八伏 ...

充电电流600毫安已经不低了…要是可靠性跟热稳定性没毛病就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