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伊顿APR48-3G电源问题请帮忙

楼主(2021-11-27):
我从咸鱼买的该电源,收到货后测试有输出就确认收货了(当时没有带负载,电源加电启动后,电压先到43.1V再到53.5V,然后就关闭了,而后自动重启进入上述步骤,我以为没有带负载的原因)。就把电源改了,结果还是这样,电源启动后从43.1V升压到设定电压,电源没有电流输出,没有几秒就关机了,再几秒重启,循环。是电源本来的问题吗能解决否?还是改的方案有问题?怎么解决?可以接受有偿援助。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调压的可调电阻有没问题?

网友:
电压本身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需要和上位机或者管理模块通讯 握手才有输出!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是风扇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是风扇有问题。

今天入手一个,通电风扇就呼呼转,空载测输出53.6V,拆开清理的时候没插风扇通电电压先是53V左右正常,几秒后就43V左右,试了几次都这样,插上风扇就正常,楼主是不是也是这样,这货不是号称智能风冷吗,怎么风扇常转呢

楼主(2021-12-30):
引用 网友A:
今天入手一个,通电风扇就呼呼转,空载测输出53.6V,拆开清理的时候没插风扇通电电压先是53V左右正常,几 ...

基本就是开机常转。可能转速不同。

网友(2022-11-06):
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