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永杰HY-801电子秤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1-11-28):
亲戚来开饭,就丢下一只电子秤让我处理处理:增长经验……… 笑而不语吧
症状:不开机,插220有AC灯,描述是开关大抵不好了扔床底下那么一年半载然后想起我了

废话不多,直奔主题开盖

第一时间检查电源/电池,不用想,行将就木的电池,3.8v的电压回光返照一阵子问题不大(直接淘宝一个等到货更换了)

开关,万用表测基本废了,直接踹了换新

检查ic供电,7333三端稳压,输出不正常,只有2.5v 应该有3.3才对(肯定后面电路不正常/7333损坏)

瞄上板子ic的滤波电容,杂牌直接又端了换,容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质量

板子的2个电解都端了以绝后患。
上电,完活收工。等新电池到了再换上

插曲:7333稳压输出不稳定,偶发只有2.5v输出(内部基准电源431输出?)补焊一下几只臭脚,似乎好了,以观后效

大概思路归纳一下:
1先干掉所有已知问题件
2检查电源输出,交流电源整流桥
3附件连线,外部附件
4芯片供电电压
这里已经解决了88%问题
5芯片周边电路(95%)
6换板子总成(99%)
7整机扔垃圾桶,马云家逛街(100%)

网友A:
里边都一样,都这么一小条主板,剩下的就是屏了越来越简单,白瞎这么大壳子,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到位

网友:
这么一小条主板,剩下的就是屏了越来越简单,白瞎这么大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边都一样,都这么一小条主板,剩下的就是屏了越来越简单,白瞎这么大壳子, ...

大壳子是为了秤上面放体积较大物品不会歪下来,不然能给你缩成钩秤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有调整斤两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有调整斤两的地方

拆过一个这个称,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遥控装置,是靠小型固态继电器接在显示部分,可能就是看见这个人好欺负了就按下遥控吧

楼主:
更新:3.3v供电三端稳压果然死了,淘宝1块包邮几只,简直都替商家心疼了

网友C(2021-12-29):
这个电子称的电瓶是铅酸蓄电池吧,几伏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子称的电瓶是铅酸蓄电池吧,几伏输出电压?

4v电池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4v电池输出

4v电池输出,要稳压小3.3V,LDO的最低压差都在1.2~1.3(V)之间,是否输入电压有点过低?

网友D:
这电瓶感觉是6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瓶感觉是6伏的吧

看楼图片是4V4AH,莫非是充满电C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