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家看这SM2258H板子怎么样?搞来几十个(FORESEE S900F128G)

楼主(2021-11-28):
2258H四贴BGA132的板型,支持三通道开卡,免CE跳线,单面板。这个现在很少见了吧

网友:
江波龙下属品牌

网友:
江波龙经典用料溢出,128配256缓存、512缓存的都有
这款应该停产了,板子很OK,FORESEE的颗粒也不错

网友:
我这两个颗粒差个板子。。。
合并一下搞成256的盘,再余一半的板,贼香~~~~

网友A:
楼主可出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出一些?

严重同意~~~128二合一256,再余一半板,想想就香~~~~

可是现实是楼主来显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出一些?

你说吧,要多少,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128二合一256,再余一半板,想想就香~~~~

可是现实是楼主来显摆的~~~~ ...

本身就是nw837三贴,板子是四贴板,怎么合出25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nw837三贴,板子是四贴板,怎么合出256的?

我从图片上看到最后一个焊盘是空位,故而判断是贴的 一 三位,谁知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