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12V小电锯改个牧田款20V电池,这效果真不错

楼主(2021-11-28):
原来用12V感觉转速不够,切边很糙。改20V电后转速高了不少,切边漂亮多了,切割效率还快了不少

网友:
这个电锯就得18V电池才好用

网友A:
这原先就应该是18伏的电锯

网友B:
图便宜买过12v的,还没手快,振的还发麻
你这都换什么配件了?

网友:
电锯最好买18V以上的,低的干活费劲。

网友:
12v电钻能否改24v:shocked::shocke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原先就应该是18伏的电锯

不是 这个是12的 因为切深也就2cm多 我记得混木工论坛跟风买了几个 切板挺好 就是改了之后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便宜买过12v的,还没手快,振的还发麻
你这都换什么配件了?

就安装一个20V的电池挂座,别的都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这个是12的 因为切深也就2cm多 我记得混木工论坛跟风买了几个 切板挺好 就是改了之后容易坏 ...

电机原来是12V775电机,改20V的肯定是超负荷了,但是我用的不多,不会长时间运转也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要是电机坏了我就换一个24V的775电机或者改无刷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原来是12V775电机,改20V的肯定是超负荷了,但是我用的不多,不会长时间运转也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

改无刷可以扔了,成本不划算啊,买个牧田脚的无刷锯也就一百多

网友D:
以前这个锯 50块钱 库存全新
现在涨价到100元 毫无可玩性了
买个全新牧田款18V的无刷锯也就200块钱左右 那功率媲美220V了 只要电池输出够 可以达到800W左右的功率
我买了一个用来倒装做台锯 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这个锯 50块钱 库存全新
现在涨价到100元 毫无可玩性了
买个全新牧田款18V的无刷锯也就200块钱左右 那 ...

我是65元买的。看来我可以再去陶一个你说的牧田无刷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65元买的。看来我可以再去陶一个你说的牧田无刷锯了

注意不是“牧田无刷锯”,而是牧田款无刷锯

网友:
这个锯确实鸡肋,我也买了两个,38一个,丢在那几年了,没用过,减速比太大,转速太低了。

网友:
用过36v。18得都嫌没劲。

网友E:
我改的威克士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改的威克士20V的

竟然毫无违和感。

网友:
我改的大艺款电池

网友:
手提据,至少电压36V起步,我看好60V得伟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锯,有时间也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