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 想入手一台无气二保与手把焊两用焊机,不知买哪个品牌的好点

楼主(2021-11-28):
想入手一台无气二保与手把焊两用焊机,不知买哪个品牌的好点,垦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我买的是松勒,感觉还可以,1kg+5米+3卷无气焊丝,498元买的返现30元。

网友B:
加氩需要焊工证,没有就洗洗睡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氩需要焊工证,没有就洗洗睡睡吧。

谁说的,氩气只是惰性气体,还需要证,我这里随便买,量多人家给你拉你家门口,一瓶也送货,但加十元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氩需要焊工证,没有就洗洗睡睡吧。

就普通电焊也要证呀,,但是一般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松勒,感觉还可以,1kg+5米+3卷无气焊丝,498元买的返现30元。

谢谢!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哪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氩需要焊工证,没有就洗洗睡睡吧。

又不是去上班,还要证...你就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去上班,还要证...你就扯吧

按规定的话没证是不能烧焊的,违法的,之前有听说上海有个做不锈钢防盗窗的在自己门店烧焊被举报了,派出所来一查没证,带走拘留了几天
自己玩的话首先注意安全,防电防火,其次保持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规定的话没证是不能烧焊的,违法的,之前有听说上海有个做不锈钢防盗窗的在自己门店烧焊被举报了,派出 ...

我只有呵呵

网友E:
山东奥太的焊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东奥太的焊机不错

不知老铁用过没有。

网友F:
这焊机我也曾经想买,
不过未必要两用的,
因为普通焊机我有,
我在想是不是买个普通用气的焊机,
气暂时不用,
把焊丝换成加药的焊丝,
这样加气不加气就两用了,
好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焊机我也曾经想买,
不过未必要两用的,
因为普通焊机我有,

没有普通焊机还是买两用的好点,用气的有点麻烦,还要备气瓶,小气瓶还不好加气,直接用加药的焊丝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老铁用过没有。

几千的价格一般家用接受不了的

网友:
占楼观察,也想买个,之前买了个焊条的了买个单用的就行看了几家大焊,松勒,安德利,沪上,反正淘宝销量好的都是这些淘宝名牌机

网友:
我买的奥太,3000左右,就是大,重,空机有40斤了

网友:
焊机是好用,火力猛

网友:
我买的虎峰,400左右,铜包铝变压器,不过我改成纯铜了,原机设计4管,不知道为什么到手只有两管,另外两管安装好了也被拆掉,我直接换了更好点的4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