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3267ae+闪迪15131,存储颗复位求助。

楼主(2021-11-28):
之前在量产的时候,可能选错了参数,导致现在插U盘,不识别。请问,图中哪个是LED的地线端?听说把LED的地线端与U头的外壳相连,可以重新识别,是这样的吗?
1,2,3,4,哪个是LED地线端?

网友:
1和3 对地就行了 记住了usb头冲上 led右边焊盘对地短接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接led2脚,没点亮led交叉红黑表笔,成功点亮后黑表笔所接即是负端

楼主:
可以了,谢谢各位大神~~正在量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