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雨燕更换右前轮轴承

楼主(2021-11-28):
懒,没怎么拍照。
19年9月给开自动档车主练过手。电池坏了我去开回来的,后来10.1出游听到有响声,其后到现在开了一万多吧,最近越来越响了,在路上都不想开快了。然后淘宝找轴承,最后还是买了南方天合(万向代工的),为什么不买nsk.skf.koyo?因为淘宝水深,轴承水更深,两个一加起来!反正淘宝问了几家贵的便宜的,都山东发货,这地方轴承大世界,还是内行,算了!本地方买的话,是直是假我也不认识。还买了套涪陵拉码。
支起左侧轮胎,空转无太大杂音,支起右侧就大了,之前行车打右转向,右侧变轻会声音变小。大概确定,再确认下
拆下来花了2小时

拖线板找不到,搬出给朋友刚改好的通信电源,48v3kw,ups,热风枪加热转换球头!这里花了点时间。下摆臂到是很轻松就出来了,最后确被abs传感器卡住了,锈住了,撬不动,砸固定螺丝位能转,加点水来回砸了几次,还是不行,最后从触发头那砸出去了。怕坏了,毕竟塑料的。

拆下来洗了洗,等二天再拆
本来想用千斤顶压出来,结果砖抗不住,
想买粗丝杆拉出来又来不及,最后是砸出来的,3寸铁管正好

拆掉卡簧,放在外圈台阶上,还比较合适,免的车一个了,这管子本来是个扳手,拆福特猛禽方向机做的,再用就焊一下吧

这个面上放了个小号轴承,也是轮毂上的,还小一边的圈,一个铁柱子正好顶上内圈,外圈限制移动

3寸管,小号轮毂轴承,临时工具大全,锤子不够重最后上斧子。
把羊角加热到100度多点,水上去冒泡,就直接排好了开砸,前两锤大点劲。

这是发动机侧,进水了,锈蚀,然后坏了,

轮胎侧还好,放大镜看有微小的坑。

内圈擦干净,擦点硅脂上去,加热后准备砸进去,就这角度,

下面铁块加一80直径的皮带盘,

正好合适,他那一圈82,有弧度

上面也是个皮带紧轮,平面压着直接砸,卡簧前是松的,放进去就定位直了,放心砸,进去还是轻松的,轻轻的,2边砸就慢慢下了,也别急,慢就慢吧,砸平后就用上原来的旧外圈了,再压着,轻轻砸到底,能听到声音变实就到了,卡上卡簧,转一下,确认卡到位,确认上到位。外圈压入时反正砸外圈,不要砸到内圈

旧轴承内圈加塑料圈限位,卡着保正内圈不跑位,还是压在原来80直径皮带轮上

内圈垫下面,顶住新轴承内圈,

左下侧内轮毂座,抹上脂,装上,铁柱正好压在中间,轻轻砸,慢慢就下了,不要太大劲,慢慢来。最后声音变实就到位了,最后装车,查查螺丝扭距一共耗时1小时

网友A:
快更新, 等看你后面的图呢.

网友:
看到了板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更新, 等看你后面的图呢.

已经装好,懒,没怎么拍照

网友:
工程不小啊,这种活我是懒得干,交给修理厂吧。

网友B:
这个我也换过,轴承不好弄出来

网友C:
看到一把白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把白光!

好多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烙铁头

头不抗电,反正一年头就掉了,套不锈钢管那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换过,轴承不好弄出来

我是相去认识修理厂压,想想又不好意思,准备月24大螺丝做拉码拉的,后来试了千斤顶,垫的砖受不了,最后砸吧,反正摩托车都砸的,也没坏过

网友E:
没工具砸是最好的办法了,可以加热到100度有点低效果不大,这部车这种轴承分体的?也可能是结构问题所以容易进水,我看见很多是一体的,防水能力会好一点点,

网友:
这活我是干不了,上次换后轮的修理厂都费了很大的劲

网友:
厉害,这种活没合适工具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工具砸是最好的办法了,可以加热到100度有点低效果不大,这部车这种轴承分体的?也可能是结构问题所以容 ...

边上的密封,我感觉磨唇口能封住,铁圈与内圈的密封也不会太好!其它品牌有其它结构的

网友F:
这个最好是左右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最好是左右一起换

响了再换吧,换换前前后后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