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修LED遥控灯白光亮度低故障

楼主(2021-11-28):
一支LED双色遥控灯,开灯暖光正常,白光很暗。用好的灯板排除灯板问题,确认是驱动板上白光驱动的问题。因为白色和黄色各用了一路驱动,可以对比,所以比较好修。白光还能点亮说明IC没烧,应该是外围元件的问题。先测量周围电阻。四个电阻都正常。然后把后级两个4.7u电容互换一下。故障依旧。再把IC旁边2.2u电解电容互换位置。白光部分恢复正常。说明原电路2.2u电解失效。更换一只黄色2.2u电解电容后试机正常。

网友:
好方法,事半功倍。

网友:
这是 维修界常用的方法,无师自通啊

网友:
对比法,果然省事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2-04-21):
这种遥控灯的红外发射接收用的什么IC呀?

网友:
替换法果然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