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CL排风扇交流电机

楼主(2021-11-28):
排风扇不转了   线圈没烧  发现有个温度保险   短接了保险  电机正常运转了   但是没转一会卡了  拆了涂抹黄油正常运转   转了一段时间没问题  但是觉得温度有点高  测温枪显示的感觉比实际触摸的感觉低  请问这电机  温度保险是多大的   怎么控制的正反转  谢谢

顺便请教这种三线电机   接电容的线阻值必须是  公共线与另外两根线的总和吗  是否有偏差范围  谢谢

网友A:
含有轴套缺油,加油也用不了多久。有坛友改轴承的,没点动手能力还真不行。还有那个启动电容也容易老化,测下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含有轴套缺油,加油也用不了多久。有坛友改轴承的,没点动手能力还真不行。还有那个启动电容也容易老化,测 ...

改滚珠轴承同心度是问题,需要调整才能避免摩擦定子。最好换双滚珠轴承成品电机,注意不同品牌接线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有轴套缺油,加油也用不了多久。有坛友改轴承的,没点动手能力还真不行。还有那个启动电容也容易老化,测 ...

这电机没有启动电容  直接接220  很懵逼

网友:
上面的电机是罩极电机,试试转子换个方向

网友B:
没电容是不是罩极电机啊,把转子调个头看是不是会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容是不是罩极电机啊,把转子调个头看是不是会反转

感谢指点您说的没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您说的没错  谢谢

那么客气,能帮到您非常开心

网友:
三线电机,接电容的线阻值必须是依次测量三根线两根之间阻值最大的两根,https://www.ixigua.com/696393270110768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