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的测试架怎么清空设置

楼主(2021-11-28):
软件用的就是平时2246XT开卡时的开卡软件,但是进入开卡界面或设置界面找不到清空FLASH的选项?难道不能清空?只能用SMU盘主控清空吗?

网友A:
清空和架子又没关系,再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和架子又没关系,再找找吧

用什么软件清空?

网友:
pretest选1,download isp不选就可以清空了

网友:
我自己经验,固态测试架没有直接清空功能------只有成功量产或正常的状态下用DEBUG模式清空,所以清空颗粒一般用u盘清空架,备个is903 和sm3267已经可以支持绝大多数颗粒了。下面这张可以支持4ce以下的颗粒,用有tsop焊盘的u盘转接。

网友:
DEBUG或者QUICK ERASE

楼主:
PS3111贴ODFK怎么样

网友B(2022-03-02):
我也觉得银灿的擦除才是清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银灿的擦除才是清空

安国表示不服,慧荣保持沉默。

网友:
一个安国6989的测试架打天下!反正我觉着够用。一般颗粒都能搞定。

网友(2022-05-07):
引用 网友C:
安国表示不服,慧荣保持沉默。

3281清空效果如何

网友D:
据说安国的可以清了底层,安国方案搞过的别的都不能用了,苹果机用的闪存lga60,商家就是这样说

网友(2022-10-17):
引用 网友D:
据说安国的可以清了底层,安国方案搞过的别的都不能用了,苹果机用的闪存lga60,商家就是这样说 ...

不会啦,手上有个安国的架子专门用来清空颗粒,换去其他板子上面也是可以量产的。没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