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海力士3d颗粒开卡求助,卡在download mpisp

楼主(2021-11-28):
一个480g,2258xt的硬盘,颗粒是海力士H27Q4T8LQA3R BDG 729A,根据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518找到开卡工具,设置过程中可以自动识别,但是开卡的时候一直卡在download mpisp不停循环。硬盘之前能读盘,就是不能格式化,不能删除文件,上网查了一下,其他的帖子有回复说卡在download mpisp需要清除颗粒,是不是要拆颗粒上测试架才能清除呢,求各位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
3DV4,搞这个版本·~~~

网友(2022-06-10):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种情况,NW853的TLC,准备入手测试架清空再重新开片测试了

网友:
我的解决了,拆了TOGGLE就行了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2022-09-05):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23-01-25):
引用 网友A:
3DV4,搞这个版本·~~~

兄弟,谢谢你哈,我的德乐240G固态终于开卡成功!

网友(2023-05-05):
我的 SM2256K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一直卡在 Download MPISP Fail 36 05,至今无解啊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肯定可以的

网友(2023-06-12):
试试就试试~~~~~~~

网友(2024-11-29):
引用 网友A:
3DV4,搞这个版本·~~~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