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液晶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28):
单位的一台注塑机屏幕不清楚,不知怎么回事,是老化了吗?谢谢!
这是正面拍照,基本看不清

这是从下拍照,清楚有一点,但还是不是很清楚

从下斜着看要清楚些,不知怎么回事,是液晶老化了吗?谢谢!

网友A:
OLED的屏幕吗?感觉是烧屏了

网友:
屏信号问题 检查屏供电及排线

补充内容 (2021-12-16 21:07):
你随便调一下   看看显示是不是有点拖尾的现象  仔细鉴别一下  肯定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

网友B:
感觉是一直开机,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
调下对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的屏幕吗?感觉是烧屏了

不是OLED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一直开机,偏光膜老化了

没有一直开机,这个机子用的不多

楼主:
调对比度没反应

网友C:
偏光老化,这种屏一般都带对比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光老化,这种屏一般都带对比度调节。

调对比度没反应

网友:
那就换偏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