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狮BC-1048+7#900mAh套装充放测试

楼主(2021-11-28):
1048负责充电,脉冲充电,空载电压4.3V,上升沿电流较大。NICJOY L3000和负载测试仪负责放电,3000接触不好,容易提前停止,长按MODE可重新选择模式,不用松动电池,负载测试仪按3000参数,电流0.25A,电压0.95V。3000 3通道坏了,4通道看放电控制电路好像和其它3路不太一样,更容易提前停止。这里只用了12通道,其中一节明显提前停止的再次放电。负载仪少拍一张,有Wh显示。结果都没达到标称值,当然电流不是按标准测试设置的,仅供参考,遗憾的是拍照时电池没有编号。
上传图片,选择拼图,一直转圈,截图另存才成功。

网友:
好专业,支持一下

网友:
这充电器也大了点

网友(2024-02-07):
这是对比不同设备测容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