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3281 开 NW856 2C,B4,78,32,AA,05 一写就掉盘

楼主(2021-11-28):
按照前辈的帖子 @丶陪妳看流星    @killer16520   修改配置文件,可以成功量产成功,但是开始跑写入时到最后会卡顿一下,读的时候直接就掉固件了必须短接才能重新开卡。使用黑片工具开了6小时容量只有一半,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一下或者其他方案可以利用颗粒,希望指教一二谢谢!
补充一下,颗粒是好的浪潮服务器PCIE卡拆的时候摔地上凉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1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50

网友:
BOK上2258H呗

网友A:
多ce的b0k上3281就是不稳定,我试过多次了,b0k只有ssd主控才能hold得住,黑片工具你按照这个帖子然后把ecc调高点
https://www.upantool.com/jiaocheng/liangchan/SMI/8095.html

网友B:
颗粒体质不行吧,做了5、6个用正片工具开没发现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ce的b0k上3281就是不稳定,我试过多次了,b0k只有ssd主控才能hold得住,黑片工具你按照这个帖子然后把ecc ...

好的,我试试。 ECC一般设置30 可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体质不行吧,做了5、6个用正片工具开没发现掉固件。

ID尾数是 05吗 颗粒没啥问题哎,58xt正常。

网友:
U盘主控纠错没硬盘主控强,58XT没问题不代表颗粒没问题

网友C:
我认为,排除主控问题,电源问题,闪存焊接问题,就是颗粒本身的问题了。这颗粒上3281不如MLC,有波浪。如果上SSD主控则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排除主控问题,电源问题,闪存焊接问题,就是颗粒本身的问题了。这颗粒上3281不如MLC,有波浪。如 ...

用什么SSD主控比较好?  目前测试过2258XT  3111 没成功

楼主:
好的 谢谢,之前听群里大佬说是特殊固件才能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SSD主控比较好?  目前测试过2258XT  3111 没成功

3111 和 2258xt应该都可以啊,要不你出几个给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之前听群里大佬说是特殊固件才能开。

直接上2258H  如果开不了就用58XT开

网友D:
853开成48g slc  稳得一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53开成48g slc  稳得一笔

读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读写速度怎么样?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不错不错,改天我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改天我也弄一个玩玩

跑圈速度大波浪   速度在135~20之间徘徊  平均速度还是还行吧  用了一个多月 没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圈速度大波浪   速度在135~20之间徘徊  平均速度还是还行吧  用了一个多月 没啥毛病
...

羡慕 04 结尾颗粒。

网友D:
引用 楼主:
羡慕 04 结尾颗粒。

:lol:05结尾的好  一般都是企业级才是05结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结尾的好  一般都是企业级才是05结尾

 用不了啊 看着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