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宜家小电锤改装

楼主(2021-11-28):
宜家的小电锤,内置4节18650锂电池和保护板,使用中老是断电不能使用,冲电后又能使用一段时间,不定期故障,检查了电池容量和内阻没问题,电池连接线路也正常,估计就是保护板出问题了,专用板子,不费劲修了。
手头上有威克士小头款充电座,电池也有,改了它,方便维修更换。
照片是改好了的,过程略过,比较简单。
下一步装个头灯上去。

网友A:
我有个手持吸尘器,也是不定期无法启动,后来发现是温控探头过于敏感,就用竹牙签顶开,让它和主板离个缝,就没再犯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手持吸尘器,也是不定期无法启动,后来发现是温控探头过于敏感,就用竹牙签顶开,让它和主板离个缝, ...

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B:
这个兼容威克士电池卡榫位置和威克士不一样,有些威克士工具用不成

网友C:
宜家的东西真贵 宜家有些东西真是智商税····我看这个电动工具就是智商税

网友:
改装的不错,轻度使用还可以!

网友D:
这机子真的是一点冲力也没有,我也改了个,用16.8v电钻插脚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手持吸尘器,也是不定期无法启动,后来发现是温控探头过于敏感,就用竹牙签顶开,让它和主板离个缝, ...

你的标配蓝色字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标配蓝色字体呢,,,,

周末在家不用电脑,上论坛只能手机,手机设置里面没有,当然自己加个代码就行,可我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真的是一点冲力也没有,我也改了个,用16.8v电钻插脚改的,

老哥你牛鼻。

网友:
宜家啊,小米啊,这种不是专业的做出来的电动工具就是样子货,不实用,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兼容威克士电池卡榫位置和威克士不一样,有些威克士工具用不成

改了卡槽,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宜家的东西真贵 宜家有些东西真是智商税····我看这个电动工具就是智商税 ...

299还是399的价格,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兼容威克士电池卡榫位置和威克士不一样,有些威克士工具用不成

补上照片,切个卡槽,位置正好够。

楼主:
再次改改,灯给装上了。
1WLED聚光,效果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