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asio fx-120计算器按键修复,老化导电橡胶的处理和替换方法

楼主(2021-11-28):
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个CASIO fx-120型荧光计算器,机器的外观尚可。经过测试接入3V电源到电路板,机器能启动发光,荧光屏的亮度很好。但是它的按键只有几个用力按下能有显示!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一直都非常喜欢几十年前的发红光和后来的绿色荧光的老计算器,总是把收集到的计算器彻底清洗干净,琢磨着修复它,看着它发出的漂亮辉光就很高兴,其实也不会真的靠它来计算什么。

Casio fx-120计算器是一个具有10位输入,12位荧光显示屏的科学计算器,它的外观、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Casio 公司在同时期推出了多款使用同样日立公司HA38111A型处理器的计算器,例如fx-140型、fx-39型、fx-31型计算器:

Casio fx-140:

Casio fx-39:

Casio fx-31:

这4种荧光计算器都有着相同的按键结构设计,相对后期的计算器,这种设计比较繁琐,生产、组装工艺不好,成本较高。几十年后其导电橡胶片都会老化变硬,像铁片一样。后来的计算器发展,结构越发简洁,性能更好,生产工艺适合高速自动化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

之前我曾用高温复印机透明膜,贴上空调保温管用的铝箔胶带,自制替代导电橡胶的导电片,但是自制比较繁琐麻烦。下图就是这种修复方法:

这次维修尝试着对原来的导电橡胶片进行打磨、减薄,操作中发现这种导电橡胶片,其背面附着尼龙布层,虽橡胶片年久老化变硬,但一般不会断裂。试着打磨一部分后测试,打磨露出的新橡胶层,导电电阻比抛磨前更好了,最终把导电橡胶片磨薄了一半以上!这时的胶片比打磨前柔软而仍具有弹性,重新安装复位后按键基本恢复正常了。我收集过这种机型的后期产品,原装的导电橡胶片正常时,按键非常轻盈,现在虽然能用了,但是还是感觉按键发硬,操作不够轻盈、迅捷!

把整个按键的组件叠加在一片透明亚克力有机玻璃上,仔细看看按键时的情况,发现虽然把老化变硬的导电橡胶片磨薄了,可还是比较硬,按键的力度还是稍大一些。于是测量了机器原来按键夹层带孔的塑料片厚度是0.3mm。确定减薄这个垫片来减小按键的力度,用复印机的高温膜来制作这个垫片,复印机用高温透明膜的厚度为0.15mm,比原装的减薄了一半:

再次重新组装后试验,按键已经非常好用了!这样的修复方法只自己制作一片垫片,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个计算器的“原汁原味”,换下的垫片就放在机器的电路板下,不影响机器的任何操作和工作,又不会丢失,计算器还是“原汁原味”一样不少,仅仅在键盘下多了一片我自制的减薄垫片。

接着给修复后的fx-120屏幕有色塑料玻璃贴膜,好透亮啊!我收集的一堆破烂计算器又多了一个新成员。上面介绍的这4种荧光计算器,fx-31和fx-39只是外形的不同,荧光显示屏都是9位屏。而fx-120使用的是12位荧光显示屏,最高位是不显示的。fx-140则使用的是11位的荧光显示屏。8位和10位的计算器都用一种型号的处理芯片,在网上没有查到HD38111A芯片的手册。

对于完全硬化的导电胶片,这种打磨减薄的方法就不管用了,我的一台Casio fx-140型计算器就是这种情况,它的导电胶片已经完全变硬,受力大时会整个脆断!这种导电橡胶片不能再用了。
这就要完全自制按键的组件,尽量用最少的材料和简单的方法来制作。带孔的隔板和导电板都用复印高温膜制作,带孔的隔板制作与上面介绍的方法一样。下面的图片是自制导电胶片的过程:

这里关键是:原机的带孔隔板厚度0.3mm,导电橡胶片厚度0.45mm,总叠加厚度0.75mm左右。而现在所用的复印机高温膜的厚度0.15mm,贴铜箔的高温复印膜厚度约0.2mm,总叠加厚度0.35mm,比原装薄了0.4mm。所以在导电片的按键部位用硅胶粘上一片相应的硅胶片。实际安装复位后,按键的轻盈、迅捷程度不输于完好的原装组件,效果很好。

附上fx-120和fx-140计算器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这种屏看起来确实舒服,就是太小了点。现在计算器都没这么小的屏了。

网友:
看当年这东西应该非常贵

网友:
我子买了个.也是按键都不行了.

网友:
卡西欧的按键确实不咋滴

还是清脆的按键手感更好

网友:
还是你的荧光的看着舒服

网友:
现在用的是夏普的牛屎计算器。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荧光屏是这样的呀。

网友:
贴铜箔可以简简单单低成本解决

网友A:
你这好复杂啊,直接画个cad 找fpc厂家做个样品就好了,可以加pet补强

网友:
建议楼主试试不锈钢锅仔片,我感觉修复按键会更简单

网友:
不是有卖导电胶的吗,涂点上去行不行

网友:
真是个精细活。

网友B:
直接将触点清洗干净,贴上裁剪好的自粘铜网胶带就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非常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触点清洗干净,贴上裁剪好的自粘铜网胶带就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非常可靠! ...

自粘铜网胶带

哪里能搞到这个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好复杂啊,直接画个cad 找fpc厂家做个样品就好了,可以加pet补强

找厂家做一个,那代价不菲吧。

网友:
有一个夏普的荧光显示屏的科学计算器,许多功能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粘铜网胶带

哪里能搞到这个材料?

以前网上有的卖,一卷子能用几辈子。

网友:
pdd买的自粘导电胶布,外加用快干胶,一劳永逸,成功修复电钢琴导电橡胶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