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最新的电磁炉

楼主(2021-11-28):
    双11新买的美的电磁炉,拼多多132块包锅买的,用了一个月,就是天天炒菜,发现火力有点小,拆开看看。

做工过得去,铝线圈,还有点小,不过这个价,还是可以接受的嘛

网友A:
这还能接受,简单太山寨了

网友B:
 线圈够粗,必定是铝线。

网友C:
电磁炉这么多选项都是唬人的,就一个开关带一个功率大小就可以,就像小米电磁炉青春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能接受,简单太山寨了

百来块钱的东西,感觉比山寨的质量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够粗,必定是铝线。

价格在那,百来块,铝线是一定的,要是十几年前,应该是铜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这么多选项都是唬人的,就一个开关带一个功率大小就可以,就像小米电磁炉青春版, ...

基本上不用那个功能键,就是用 爆炒,这个价,怕是买不到小米青春版

网友:
我立马就把我的九阳电磁炉给拆了,我那做工比你的强多了

网友:
该有的还是会有了,只是简单精简了很多电路了。

网友:
比我10年前买的感觉发热盘小了好多啊

网友:
可以接受,,,就是嘛,,,火力有点小,,,

网友D:
电路板缩水了不少地方。
比如那个交流输入插座接头,严重怀疑不能承受全功率运转两个小时。2200W,标准输入220V,就是10A的电流。
那种插接件的接触电阻能保证不发热而烧毁吗?

网友:
,这价格,要啥手表啊,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不过,还好不是那种密集线圈的超薄的,那种更容易糊锅。

网友:
这减配减的和电陶炉有得拼,还好有几个元件,不像有些吹上天的电陶炉就一根电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缩水了不少地方。
比如那个交流输入插座接头,严重怀疑不能承受全功率运转两个小时。2200W,标准输入2 ...

好像绝大部分电磁炉都不可能满功率长时间运行吧?

网友:
双11,140小米青春版可以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缩水了不少地方。
比如那个交流输入插座接头,严重怀疑不能承受全功率运转两个小时。2200W,标准输入2 ...

6.35mm的杜邦插头座,插接的很紧,接触好多台了,没遇到这地方损坏的。倒是线盘焊接到主板的地方烧坏的不少,建议楼主拆下来扩孔、增加焊接面积,或者改成螺丝座,要是等烧坏的接头就只能换线盘了,铝接头太难处理了。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功率根本就达不到2千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