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教固态硬盘跑圈用什么软件跑,是在系统下用的还是DOS下用的?

楼主(2021-11-28):
老是听到固态跑圈,请问大家,用哪个软件跑圈,软件是什么名称?是在系统下用的还是DOS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wtest v1.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20114

谢谢,已经下载了一个,请问要全盘跑圈吗,还是分好区,跑其中一个区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下载了一个,请问要全盘跑圈吗,还是分好区,跑其中一个区就行? ...

全盘跑圈是字面意思,是指全部容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