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打不开充电反复白苹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28):
一部老手机,苹果6spm吧,原来自己换过屏幕,原屏幕就是外屏碎了内屏没有事,换了个总成,用了段时间就突然一天打不开了,以为是没电了,充电一直反复启动白苹果,就是不开机。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原因,不想丢失数据所以一直没有修,现在想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系统坏了,需要刷机

网友:
连电脑刷个机吧先。

网友:
可以保资料的

网友(2024-02-22):
必须维修了,不是刷机能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用了充电宝或者杂牌充电器,可能电源管理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