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DMI转VGA转换器拆修

楼主(2021-11-28):
HDMI转VGA转换器

接电视盒子无输出,以为不兼容,试换笔记本电脑测试亦然

准备拆开看看

发现有撬过的痕迹

卡槽固定

采用AG6200-MCQ芯片

一、AG6200-MCQ特征
将HDMI 1.4b转换为VGA
AG6200支持高达1920x1200@60Hz的视频分辨率:
AG6200支持热插拔检测
内置晶体,无需外挂晶体。
内置5V至1.2V稳压器
核心电压1.2V
符合HDCP 1.4规范的片上HDCP引擎
集成片上HDCP密钥
AG6200支持2通道IIS音频接口
AG6200支持1080i分辨率
二、AG6200-MCQ封装
AG6200-MCQ封装尺寸:48-pin QFN,6 mm x 6 mm
AG6200-MCQ温度范围(0℃~+85℃)
三、AG6200-MCQ应用
电缆适配器、扩展底座、扩展坞

而这里已经切开过了

翻看线头有脱焊情况

主板背面

侧面

补焊排线所有端子

可见有输出了,就是几分钟后AG6200-MCQ芯片高热,手指不敢触碰!不知是否正常?有必要加散热片吗?

网友:
数字转模拟,芯片比较关键

网友:
这种芯片都热,用不久,加个散热好一点

网友A:
我买了2个外观类似的,用一会儿都很热,不过不影响使用。已经2年了还没挂。这芯片应该能耐高温

网友:
用这种转换器会有延时的吧

网友:
显示器也该升级一下了。

网友:
发热严重,必须加散热

网友:
芯片资料保存了,担心热的话塞两片厚导热硅胶垫
我也有一个,外观一样,对比过好几种,这个芯片相对VGA信号稳定没有水波纹,色彩艳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2个外观类似的,用一会儿都很热,不过不影响使用。已经2年了还没挂。这芯片应该能耐高温 ...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用过几次,不怎么好用,不如带外接供电的!

网友:
都是很热,不过有一个缺陷,我用来接游戏机,无法全屏,调了很久都不行

网友:
有个某联带音频的不错,显示器变电视机

网友:
以前也有个这芯片的,加了个10*10的散热片,外壳打孔,用了两三年,每天10几个小时,直到显示器报废

网友B:
市面上有hdmi转vga,但没有VGA转24+1的dvi,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hdmi转vga,但没有24+1的dvi直接转vga的,奇怪~

有24+1的DVI转VAG,我就有一个,你某宝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芯片热是通病吧,,我在上面粘了个5毛硬币帮助散热

网友:
原来买了一个不带音频的,现在想加装上去,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hdmi转vga,但没有24+1的dvi直接转vga的,奇怪~

24+5转VGA不用芯片就可以了,24+1转VGA的话,需要用芯片的。
之前捡过一个24+5转VGA的,结果自己的显卡是24+1的,一直在吃灰,后来有一根MICROHDMI转HDMI的线小头坏了,打算改成HDMI转DVI的线用,就把那个头拆开并把多余的四脚掰断了,但问题出在了剪断后的HDMI我分不清线蕊的定义,只好作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hdmi转vga,但没有24+1的dvi直接转vga的,奇怪~

那你就买一条<24+1 DVI公>转<HDMI母>的转接头,然后再接<HDMI转V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hdmi转vga,但没有24+1的dvi直接转vga的,奇怪~

马云家很多,但是我买了两个,都是个把月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hdmi转vga,但没有24+1的dvi直接转vga的,奇怪~

DVI-I接口的是带了vga输出的,有单独的4根信号线传输模拟信号,百度一下引出这4根线就可以了。DVI-D接口就要用转换器数字转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