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只主要充磷酸铁锂5号/7号电池,兼容18650锂电与镍氢5号/7号电池.....

楼主(2021-11-28):
近期入手了好多的磷酸铁锂电池,慢慢的想将家里的5号/7号的镍氢电池替换下来,但是手中没有一只好的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器,现在用的一个,似乎一直充不足,感觉充进去的容量比较小,所以想换一只,希望大家推荐一只充电器,主要充磷酸铁锂5号/7号电池,兼容手中剩下的镍氢5号/7号电池,同时手上还有二只18650的电筒的电池要充电,希望是液晶的,能看到充进去的容量的。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不想再使用镍氢电池的主要原因,是电压的问题,镍氢电池的电压充足时才1.5V,正常放电的工作电压一般是1.3V左右,而有些电器当电压低于1.3V时,就会显示低电量,然后就自动关机,其实这时镍氢电池的电量还很充足的。所以才入手了磷酸铁锂电池,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效果比较好,就是使用磷酸铁锂电池时,发现用电器报警时,要立即拿下电池并充电,因为再不充电,有可能会引起过放了。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1.html
2500M可以兑换,不包邮的。

网友B:
悄悄告诉你一声,目前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磷酸铁锂5号/7号电池都是垃圾!!!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正规大厂家做,都是一些小厂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1.html
2500M可以兑换,不包邮的。

单槽的不实用,另外还没有液晶,无法初步的看一下充进多少容量。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悄悄告诉你一声,目前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磷酸铁锂5号/7号电池都是垃圾!!!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正规大厂家做, ...

可电压能达到1.5V的,除了磷酸铁锂电池外,就是镍锌电池与锂电池,可镍锌电池听说质量很不稳定,经常会出现电池的电压为0后损坏无法再使用的现象,而锂电池又有点怕的。并且锂的5号/7号电池的价格也太贵了,放在家里大量的使用,成本较高。

网友:
有同样的需求

楼主:
还说件事,前年,家里换了个天然气的猛火炉,是离子熄火保护的,2号1号电池,结果用了一个月才过几天,炉子就出现按下时点火装置能发电火弧的,但是却点不着火,开始时一直以为是炉子坏了,后来与卖家联系,卖家多次说叫我换电池,我说点火装置都能发现电击火弧,说明电池有电的啊。结果后来实在没法了,在寄回去前一天,换了二个新的1号电池,结果真的能点着火了,后来我再仔细的了解了一下离子熄火保护装置,发现是点火后有火苗了,离子熄火保护装置动作,天然气的气路磁铁吸合通气,当电力不足时,电池的电力无法吸合,所以天气就无法正常通气,所以就立即熄火了。从此后,我用完了这二个一次号电池,就换成了镍氢电池,但是5号转1号的镍氢电池,只能用一个月不到,就又无法正常通气了,现在换了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则3节5号转成的1号电池,夏天能用二个月左右,冬天也能用40天的。

网友:
14500铁锂正好是两节普通5号电池的电压 用起来很方便 还不怕漏液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212-1-1.html

这是坛友推荐,看做工应该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212-1-1.html

这是坛友推荐,看做工应该挺好。

谢谢,这个放单位中备用还可以,在家用对于我来说不合适,我的猛火炉一次性就要三节的磷酸铁锂电池,这样一节节充,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D:
4、5号铁锂电池真经操,我买了不少,闪光灯用、万用表用、家里许多的遥控器用,有时经常过放了,只要一充电基本上会恢复的,没那么娇气

网友:
不建议镍锌电池,那才是真的娇贵难用

网友:
如果充电不要大电流充赶时间的话,经济实用的是“环高”的多用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号铁锂电池真经操,我买了不少,闪光灯用、万用表用、家里许多的遥控器用,有时经常过放了,只要一充电 ...

我现在也是发现,磷酸铁锂电池耐用,有时出现过放,甚至有一节拿出来时电压已经是0V了,但是充了二三分名,测了一下,电压已经恢复到3V左右了,然后静默半天,电压没有跌多少,基本上稳定在3V以上,然后继续充电到充电器结束,还能正常使用。
现在我的磷酸铁锂电池,购买的是香港的那个品牌,只是我发现,似乎容量与标称的有点差距,这个我不知是现在的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标称700MAH的电池,我实际上只充进去450以下。

楼主:
昨天逛了一下,初步看中了 Liitokala  Lii PD4 这型的充电器,不知有没有人用过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E:
PD4的充电曲线,国外测试图
图1是充磷酸铁锂电池
图2是充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4的充电曲线,国外测试图
图1是充磷酸铁锂电池
图2是充镍氢电池

看了这张充电图,似乎对于磷酸铁锂的充电,在时间70分钟时,就应该截止了,按充电器后面的说明上,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是3.6V,可充电器达到3.6V后却还没有停止,还继续充电了20分钟,按理说应该是过充了,这个似乎没有涓流充电的功能。

不对,我仔细的看了,绿色线是电流,那达到3.6V后,是转入涓流充电了,这个再充20分问题不大,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而已,但是可以使电充得更足。

网友:
重庆大学做了不同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对比见图1。
UMS4充电器可实时显示当前充电状态(CC恒流、CV恒压、-dV/dt),可玩性不错,但价格要贵一些(12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悄悄告诉你一声,目前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磷酸铁锂5号/7号电池都是垃圾!!!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正规大厂家做, ...

EVE亿纬锂能18650锂离子电池
正规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