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一个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1-11-28):
用来测柴油机的水温的,外壳是一个整体车削出来的。
在0℃时的电阻是46欧姆,室温23℃时50.5欧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铂电阻做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PT100或者PT1000,有专门的变送器(自己玩的话可以买那种Arduino用的模块,弄个单片机写点程序就可以玩起来了)

网友B:
这个是CU50传感器,0度时是50欧姆,你测的不太准

网友C:
再拆开,看看电阻材质,是白金还是铜线?估计大概率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拆开,看看电阻材质,是白金还是铜线?估计大概率是铜线。

电阻材质是一种透明薄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铂电阻做的温度传感器

应该不是吧,这东西才300多,工作温度最高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材质是一种透明薄片

明白了。其实就是铜线,不过是印刷在薄膜上面而已。
技术进步了。老式的电阻传感器是细铜丝缠绕在云母片上,工艺复杂,成品率不高,且可靠性低。现在的方法制作简单,质量可靠。
谢谢你的帖子,让老夫了解了最新的工艺。

网友D:
铂金丝做的.叫铂热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U50传感器,0度时是50欧姆,你测的不太准

楼主说的是对的。叫296

楼主(2022-01-09):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U50传感器,0度时是50欧姆,你测的不太准

0度是46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铂金丝做的.叫铂热电阻

这个应该不是

网友(2022-11-09):
涨姿势了~~估计比热敏电阻这种高级,哈哈

网友E:
PT100 的电阻值50欧姆

网友:
第一次见,不知道什么原理

楼主(2022-12-16):
引用 网友E:
PT100 的电阻值50欧姆

这个0℃阻值46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