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个淘特版山上充头的华丽变身

楼主(2021-11-28):
红包外加1元购得一个山上三口充头,主要是看中它的衣裳了。平时对山上的充头从来无感,也建议大家不要用山上的充头,安全第一。言归正传,看它是怎么变身的,下面看图说话:

到手时,“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用前三字来形容它太恰当了。

电路板全貌,只是把三个质量很差的接口取了下来。

电路板正面,元件少得很,用了原边反馈,光耦和431也省了,保险不存在的,次极一个小得可怜的二极管整流。

准备换心。

下面这图是给它做了换心大手术。

这个是没打704的时候拍的,现已在关键地方打了704.那条裹着高温胶的跳线是Y电容的一条腿,因为当时没有确定接一次侧的正还是负端(某米线板接的是正端,我后来接的地)和走线的原因。

看到这里应该能看出个所以然了,是的,没错,就是搬的某米的元件和参考了PWM和同步整流的手册。

正常使用中1A时,电压如图。2A时电压为5.06V。总电流可达3.1A。符合期望值。

网友A:
这是高手啊。。不过那个市电的插脚,是否是铁的?有必要的话还是换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手啊。。不过那个市电的插脚,是否是铁的?有必要的话还是换铜比较好。 ...

你是高手,一语中的。昨天特意磁了一下,的确是铁的,不好换,换了怕松动,没好办法前暂时没“轻举妄动”。

网友B: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楼主暴露年龄了

山寨头子的瓤太次了,真心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暴露年龄了

山寨头子的瓤太次了,真心不能用

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岁月是把杀猪刀,不饶人啊。山寨的必须不能用的,烧坏手机是小事,怕引起火灾和伤人就是大事了。

网友C:
你这是个成品板子套了个山寨的壳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岁月是把杀猪刀,不饶人啊。山寨的必须不能用的,烧坏手机是小事,怕引起火灾和伤人就 ...

男人至死是少年,我们不老

山寨的头子到手,我一般都是尽量拆开看看,拆不开的,就用电子负载拉满电流看看输出电压,然后再用示波器看下空载满载的纹波,这样基本上就知道大概了。不过山寨的头子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大部分质量真的都太次,哥们说的对,不能因小失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个成品板子套了个山寨的壳还差不多

错了,是因为捡得一块砖,然后修了一间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男人至死是少年,我们不老

山寨的头子到手,我一般都是尽量拆开看看,拆不开的,就用电子负载拉 ...

买珠还椟,我要的是葫芦。再自爆一下。

网友D:
所以是把某个小米重新布线装到这个壳子里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是把某个小米重新布线装到这个壳子里面了吗?

你这个说得一点悬念都没了啊,不过总结得很好,我写了一大篇,你一句话就慨括了。老酒装新瓶,不过没装完,共模线圈和电容实在装不下了。

网友:
给楼主点赞,

如果pcb打样还是30¥时代,估计楼主不会这么搞的哈哈哈哈

楼主:
唉,说起都是泪,以前打一回板都是两三百的(工程费,杂色费以前都高,1平方厘米好像是1角多),大约十好几年前,在本地和邻城市几个厂都打过(海英,腾达,航凌,这三个厂是记得到的,可能和我同城或相邻的坛友都知道厂名,那时候网络不发达,都是去电子城找,到处打听,然后找到厂子里面去问上门做板顺便买回些敷铜板,嗯,“敷铜板”这个词至从打板后都很少用了),河北沧州那边也打过两次。打过好多次,那时也没觉得什么。最近一次是15年在LC打样,50+15运费共65.至从5元搞了三年了反而没打几次了,现在白薅也是想起想起打一次,也没可劲儿薅。唉,岁月不饶人,一不留神又说了一大堆。

这是后来在网上找的河北的其中一次:
2009-05-21订单号: 1875234        北方线路板基地

PCB线路板加工(单面,双面 )全工艺 [交易快照]

¥0.07

1

申请售后

投诉卖家

¥320.00

(含运费:¥20.00)

交易成功

网友E:
外壳是普通塑料,不是阻燃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是普通塑料,不是阻燃材料做的

反正不是什么好塑料,没正规充头那样硬实。

网友F:
高压电解电容外壳算高压器件的。。。

网友G:
变压器是怎么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电解电容外壳算高压器件的。。。

是的,底面不得已走那条线,电容只好不压紧PCB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是怎么搞定的

拆板的,我只是一个搬运工。

网友:
以心换心,将心比心,最后结论还是我的心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