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18款速腾改双光透镜,已装车

楼主(2021-11-28):
之前发了改灯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667-1-1.html抽空完成了装车。拆装的过程不说了,教程网上一大堆。一个人拆装手脏,没拍照。拆车海拉5麻面透镜+欧司朗D1S 66140CBI +欧司朗D1S安定器
大众得用5053改氙气模式,不然会报故障码。
选择模块--09中央电器系统--长编码帮助--18字节改66

先看看卤素灯的效果

这是双光透镜的效果

上车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美中不足,没有无尘环境无法避免的灯里进灰了,装车前已经用吸尘器吸了又吸,装上还是有一些细微的灰尘。

对墙切线效果,拆车海拉五的切线没有国产高透海拉5的切线平整

发生了一个插曲,改完了以后远光灯成这样了。。
用手掰掰灯泡就正常,回头再处理,调一下卡环角度。

双光四远效果,忽略一高一低的卤素灯

文明使用灯光,人人有责。

网友A:
我感觉LED除了闪瞎别人的眼外,好像对自己的行车并没有啥帮助,难道是因为我没车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LED除了闪瞎别人的眼外,好像对自己的行车并没有啥帮助,难道是因为我没车的缘故??? ...

LED为了看上去亮,色温高。再加上很多都是卤素反光碗改led灯泡,散光。还不如不改。

网友B:
效果一般般,暖光变成了冷光,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LED除了闪瞎别人的眼外,好像对自己的行车并没有啥帮助,难道是因为我没车的缘故??? ...

你需要一套欧司朗led cb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一般般,暖光变成了冷光,仅此而已!

提升还是很明显的,起码铺路宽了很多。而且现在变成了四远光了。拍照看不出来,可以随时换低色温的灯泡。

网友C:
拆车海拉五的透镜算是比较经典的,近光铺路效果非常棒,第一辆车就是自己改的这个。现在换车了,起亚换了大众,这个大众led灯泡的,竟然后面没有检修口!!!

网友D:
改完的两张对比图从亮度、景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改的必要,瞎折腾、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完的两张对比图从亮度、景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改的必要,瞎折腾、无意义。 ...

改完后的照片比没改前靠后3辆车的距离。有照明灯,拍不出区别来。近光铺路宽了,由原来的2近2远,变成了2近4远,主要是要远光。走国道有不变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车海拉五的透镜算是比较经典的,近光铺路效果非常棒,第一辆车就是自己改的这个。现在换车了,起亚换了大 ...

近光的话还是Q5好,海拉5的切线不规整。但是远光可以打飞机,跑国道真是怕了不变光的大车了。

网友E:
带麻点的透镜和不带麻点的光面透镜有啥区别?前段时间小黄鱼买个说是拆车的小系透镜,也是带麻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麻点的透镜和不带麻点的光面透镜有啥区别?前段时间小黄鱼买个说是拆车的小系透镜,也是带麻点的。 ...

麻点透镜的光线柔和铺路效果比较好,光面的近光切割线比较漂亮,透光性比较好。一般近光都是选择麻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点透镜的光线柔和铺路效果比较好,光面的近光切割线比较漂亮,透光性比较好。一般近光都是选择麻点的。 ...

看来还是远近分开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是远近分开的好啊

是的,改透镜不影响闪远光功能。还增加2个远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近光的话还是Q5好,海拉5的切线不规整。但是远光可以打飞机,跑国道真是怕了不变光的大车了。 ...

原来改的海拉5,受空间限制,用不了原装后面带方块的灯泡,用了国产的好像是H2S,带尾线的,效果可能没有原装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改的海拉5,受空间限制,用不了原装后面带方块的灯泡,用了国产的好像是H2S,带尾线的,效果可能没有 ...

灯泡有一定原因,只要焦点对。主要是看透镜吧。

楼主:
补一下没有路灯情况下的效果。拍出来偏亮很多,但是确实提升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