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版制作不一样的礼物,省钱还能让她开心。

楼主(2021-11-28):
时间过得真快,又快到新年了。想到做个省钱又让她开心的礼物。
就是把她的照片做成电路板,上面写些 I LOVE YOU的文字。
想请教下,怎么把照片转成PCB文件去让工厂免费打样

想把她的头像P到照片上,不知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我想说一句,有些钱不能省。。。。。

网友A:
不要试了,照片像素点密集,效果不好的

网友:
用100元人民币折999多玫瑰,效果最好

网友:
钢铁直男
名不虚传

网友B:
还不如直接发个红包。。。

网友:
你认为她会愉快的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试了,照片像素点密集,效果不好的

有什么方法能把图像线条化,分散,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直接发个红包。。。

红包肯定要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把图像线条化,分散,变好。

会一点ps,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但凡是个正常女性收到这种东西不骂你神经病那就是真的爱你了

网友:
可以做到,曾经用99SE加一款配套99SE的图片软件搞过类似的。

网友:
蒙娜丽莎的傻笑?

网友:
铝基板弄了个简单的提莫捷配报废了几次才发货的,那效果都不行别说你这么难了,写很多字倒是可以。

网友:
也可能是小了,你可以试试几个平方的

网友:
看一下一个叫阿文君的用照片做浮雕,3d打印外壳,制作的小夜灯很好看

网友:
去海鲜市场100以内淘个二手甚至三手的电子相框回来翻翻新送她都比你这种PCB相片强,PCB上印相片也不是不可以,要想效果好,你得先把照片处理成卡通风的线稿或是黑白双色的剪影图才行,毕竟最多铜层+喷锡+阻焊油+丝印你才能搞出4种色,这四种当种,前三种还只能是单色的,至于用渐变的丝印来实现灰度基本上也可以放弃了,毕竟这种让白嫖的板都是基础款中的基础款,就算考虑到铣基板能再多加一色,但那些复杂的工艺我感觉不管是嘉立创还是捷配,应该不会让你去白嫖吧
有折腾这种的功夫和钱,去某宝上找激光刻标牌或是定制卡片U盘的把照片做成灰度的钥匙扣或者全彩的U盘貌似更划算一点。
真心想低成本白嫖,可以去某宝看看,里面经常有跟印鸽合作拉新的活动,比如付邮送定制照片书、热敏马克杯或者照片鼠标垫之类的,非偏远基本上8-12块左右的邮费,可以一试。

网友:
https://oshwhub.com/article/PCBcai-yin-jiao-cheng-shui-zhuai-yin

上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