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俺花了40买的华秋表今天到了呢,15分钟后咋没有自动关机啊?

楼主(2021-11-28):
俺花了40买的华秋表今天到了呢,15分钟后咋没有自动关机啊?

上图是偷来的呢.....

重点是这个炮灰表15分钟后不知道关机.......

9v电池伤不起啊....

30分钟的没有测试......

有可能不会自动关机......

看看大师们的有没有自动关机的啊.......

有关机时间的话大概多少分钟啊......

哪天改锂电池供电啊.......

俺花了40买的华秋表今天到了呢,15分钟后咋没有自动关机啊?

网友:
不是9.9?涨价了?

网友A:
电流档短路保护是有用的,今天忘记换插头,用电流档连了超级电容的正负极,啪的一声,我以为完了,试一下电流档还能用

网友:
9.9的到手了,还可以,

网友:
不会吧,这表怎么看也不值40啊

网友:
这个表自动关机时间要30多分钟,自动关机后档位开关还要拧回到关机档后才能开机,有必要增加一个开机按钮

网友:
这不是之前1块钱送的那个?

网友:
不是1元购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短路保护是有用的,今天忘记换插头,用电流档连了超级电容的正负极,啪的一声,我以为完了 ...

"用电流档连了超级电容的正负极"

俺搞错了呢......
大师不要见怪啊.......

网友:
40喃也入手。。。。。。。。难道是为了信念?人手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短路保护是有用的,今天忘记换插头,用电流档连了超级电容的正负极,啪的一声,我以为完了 ...

检流电阻可能烧糊了,不妨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表,有自动关机的,我试过,打开放在那里,不知道多长时间就关了,时间没算,反正是会自动关机

网友:
  这表自动关机时间要30多分钟,自动关机后档位开关还要拧回到关机档才能重新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流电阻可能烧糊了,不妨拆开看看?

看了,闻到气味,拆开没看到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短路保护是有用的,今天忘记换插头,用电流档连了超级电容的正负极,啪的一声,我以为完了 ...

搞错了,大师不要见怪。。。

网友:
40还买这破表?淘宝类似的也就20多的样子。。。别人都是1块钱撸的。。。